哪种封装的稳压二极管比较好,玻璃外壳的LL-34还是SOD-123?

楼主(2016-10-23):
哪种封装的稳压二极管比较好,玻璃外壳的LL-34还是SOD-123?
印象中SOD-123的比较高端些,但是为何常同样先科的500mW稳压二极管在商城的售价SOD-123封装的稳压管比LL-34封装的价格还更便宜。
单单从外壳看,玻璃封装总感觉比较容易碎,而且贴片的时候抛料也会偏高(当然也许是给我贴片厂家的机子比较古董)。
懂行坛友的说说这两种封装的优缺点呗。

网友:
我也有此疑问

我知道玻璃封装叫做玻璃钝化

具体干嘛的

不知道

有什么优点也不知道

望老司机带带路

网友:
玻璃封装的感觉对焊接温度要求高一些,还有圆柱面也不好吸住。

网友:
玻璃的受力容易碎裂

网友:
圆柱玻璃体积大,散热会不会好点?

网友:
圆柱的用着麻烦,镊子夹不住,掉了就乱滚。
SOD系列好一些,但是也得注意极性,错了就惨了。
所以是SOT23之类3个脚的封装最靠谱,不容易搞错方向。

网友:
LL34 圆柱形,,吸嘴不太好吸,容易掉。。。自己手焊,镊子夹这种圆滚滚,滑溜溜的玩意易掉,能不用就别用 sod-123就舒服多了,要散热,上SMA、SMB 呵

网友A:
不要用玻璃的。我们生产上有案例玻璃的会受应力内部短路,导致产品工作异常。

网友:
玻璃的很容易出问题,板子稍微一点应力就废了,建议用SOD123的。

网友:
我们现在小功率都用sot23的mmbz52xxb系列,再也不用担心方向反了。

网友:
之前做过125KHZ的ID卡读取模块,用SOD123的二极管作为检波二极管

网友:
刚才不小心按错了。之前做过125KHZ的ID卡读取模块,用SOD123的二极管作为检波二极管就很容易坏,用玻璃封装的就没事儿。

网友B:
玻璃封装的被我们生产部禁用了 - -!

说是出现过波峰焊玻璃会炸开。  全部换成塑料封装的了。  应该也是我们的合作焊接厂家温度控制问题。

网友:
感觉SOD123要靠谱一些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各位,看来是可以考虑抛弃玻璃封装的稳压二极管了。从价格来看,玻璃封装的现在也基本没有优势了。

网友:
立创SMT的贴玻璃封装的。。。。
求教育咯。。。
如果用DO-214AC的,就是体积大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玻璃封装的被我们生产部禁用了 - -!

说是出现过波峰焊玻璃会炸开。  全部换成塑料封装的了。  应该也是我 ...

华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玻璃的。我们生产上有案例玻璃的会受应力内部短路,导致产品工作异常。 ...

我们正好相反,之前塑封的4148一整批出现了不良,然后禁用了,强制要求用玻封的

网友:
现在我们产品上用的都是塑封的

网友C:
汽车里面禁止用玻璃封装的

网友:
我们还在用玻璃封装的。

网友:
总体来说,玻封的质量可靠性要好一些,波峰焊炸裂是因为厂家采用的玻璃不合标准

网友:
考虑振动和应力的话,玻封的可能比不过塑封的,看应用场合喽

网友D:
玻璃管大批量的用于5V继电器线圈泄流没有出现问题,同样的玻璃管子用到12V继电器上,到处都是问题,导致继电器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璃管大批量的用于5V继电器线圈泄流没有出现问题,同样的玻璃管子用到12V继电器上,到处都是问题,导致继 ...

这个能把电路图和二极管参数标注下?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E:
我们一直用玻璃,基本没有出过问题,塑封就是方向检测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一直用玻璃,基本没有出过问题,塑封就是方向检测很麻烦

你指的是哪个系列的,我看立创商城在售的先科的MM1Z系列的都有丝印啊,有丝印就有极性标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哪个系列的,我看立创商城在售的先科的MM1Z系列的都有丝印啊,有丝印就有极性标识的。 ...

你确定这种封装在目测的时候,所有员工都能有你这么好的辨识力

网友(2017-04-10):
经常使用SOD123和SOD323封装的二极,没出过问题

网友F:
玻封的我们公司也全部禁用了,过炉后容易立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封的我们公司也全部禁用了,过炉后容易立碑。

我把先科MM1Z全系列剩下的型号都申请了代售,今天刚付了款,商城预定中,大约2周左右应该能全部到货

网友:
手机拍,将就看下,因这一块颜色丰富一些,当时多拍了几张。

网友(2022-05-05):
引用 网友C:
汽车里面禁止用玻璃封装的

是因为震动测试过不了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