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私有云有没有和百度云一样能秒传的?

楼主(2016-10-23):
查了现在的云软件,好像都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按讲私有云数据量相对少.算散列值以用更低的位数.应更快.更易实现才对.但为毛没人做.我也用过几种,均没这功能.

网友:
所谓的秒传,是因为云端的磁盘阵列里,有这个文件了,在传输前,发现本机要传输的文件校验和,与云端有个文件是一致的,才可以秒传。

新的私有云,你的意思是自己建立的云服务?怎么可能会有这个文件?  这应该是大数据的一部分而已。

网友A:
因为只有公有云才可能秒传。
既然是私有,上传文件的人只能是你,那么如果私有云上已经有这个文件,为什么还要再传一次?如果私有云上面没有这个文件,难道神仙给你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只有公有云才可能秒传。
既然是私有,上传文件的人只能是你,那么如果私有云上已经有这个文件,为什么 ...

不是吧,有些文件我已经上传,但是不同文件夹,有这个功能的话,很省时间的。

楼主:
比如歌曲分类,很多文件夹都有同一个文件,私有云就只能很傻的传了

楼主:
又比如我的文件夹和我老婆的文件夹有相同的文件,也只能傻傻的上传了

楼主:
其实做这个功能很简单啊,只是没人做

楼主:
又比如做增量备份,省时间省空间。

网友B:
seafile就有这个功能,我就用的这个,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afile就有这个功能,我就用的这个,很方便

谢谢,还有其他支持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afile就有这个功能,我就用的这个,很方便

我刚刚用了他的网页试用版,还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现在在用Seafile,同一个资料库,用客户端上传或者同步有去重的功能,网页端没有这个功能,不同资料库之间也没有去重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在用Seafile,同一个资料库,用客户端上传或者同步有去重的功能,网页端没有这个功能,不同资料库之间也 ...

Seafile 也是个烂货,搭建好了,用起来生不如死,没有了百度云真的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Seafile 也是个烂货,搭建好了,用起来生不如死,没有了百度云真的没有解决方案? ...

自己搭的服务器用了一个多月了,用来同步工作资料,备份文件。比之前用的快盘强多了,特别是无限制的文件版本记录功能。一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像个别文件不能下载,大文件上传失败等,后面排查都是因为IIS服务器没有配置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