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朋友知道ARTCAM单线雕刻的方法?

楼主(2016-10-24):
哪个朋友知道ARTCAM单线雕刻的方法?

网友A:
沿矢量加工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矢量加工不就可以了吗

那出来是空心字啊

网友B:
是有产生中心线的功能的,但是识别效果不好。当时用的是08版本。

一般是在ai里面做好单线矢量,然后导入AC内做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产生中心线的功能的,但是识别效果不好。当时用的是08版本。

一般是在ai里面做好单线矢量,然后导入AC ...

中心线怎么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