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 MT48LC32M16的SDRAM 操作读写问题 ???

楼主(2016-10-24):
两片 MT48LC32M16的SDRAM 操作读写问题 ??? 描述如下:

#define SDRAM_BASE_ADDR            ((uint32_t)0xC0000000)     // CS0

1、按照 32位的读写,完全正常,

2、按照 16位的读写,不正常

有谁知道这是为何吗 ????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把两片sdram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应该把两片sdram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呢?

你好,我的连接 如下

第一片:数据 d0-d15      NBL0, NBL1,

第二片:数据 d16-d31    NBL2,NBL3,

地址线:A0-A12 共用,

其他的控制信号都是共用的,包括 CS 片选信号也是共用的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B:
论坛的规矩是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规矩是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发一下

钢开始贴的两片 MT48LC32M16不是一个批次的,造成程序有时稳定,有时不行,还有就是

这个 需要设置为 1   hsdram1.Init.ReadPipeDelay = FMC_SDRAM_RPIPE_DELAY_1;       // 定义在CAS个延时后在等待多少个HCLK时钟才读取数据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两片 MT48LC32M16 要一模一样的,后缀也要相同的,现在工作很稳定了,读写 8bit, 16bit, 32bit 都很好了

网友C:
这还挑批次,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挑批次,不正常

有些级别不同,里面的时序要求也会有些不同的,特别是后缀名不同

网友D(2018-11-09):
谢谢分享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经验!对我帮助很大!

有用就好哇,你的也是使用 2片 16bit 组成 32bit的 ? 使用 stm32的单片机作为主控来驱动的吗 ?

接法也是跟我的一样吗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用就好哇,你的也是使用 2片 16bit 组成 32bit的 ? 使用 stm32的单片机作为主控来驱动的吗 ?

接法也 ...

你好!我正在画原理图,学习怎么连接。单片机准备用stm32h7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正在画原理图,学习怎么连接。单片机准备用stm32h7

牛逼呀,到时搞好了 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