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时间长了短路问题

楼主(2016-10-24):
0402的三星电容  在几年后总有几个短路或变低阻抗的,比如晶振的启动电容
你们遇到过没?

如何解决,有好的牌子推荐吗?

网友A:
你助焊剂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助焊剂有问题。

这??
你推荐个助焊剂

网友B:
表示三星0603的没出过问题,买假货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两三天就出问题的现象。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三星0603的没出过问题,买假货了?

060310年都没问题,就0402时间长了 或过高低温 可能会这样。

2楼说的助焊剂也可能是问题----若是这,只能是贴片锡膏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助焊剂有问题。

助焊剂??  贴片是锡膏吧,推荐歌锡膏吧

网友C:
理论上换村田的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换村田的会好点

NEC\村田的都不错。

村长的都是射频贴一些,其他的普通电容用普通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