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1Fxx02单片机红外接收NEC编码Demo

楼主(2016-10-24):
程序功能:
1.上电,按按键进入学习目标遥控器的用户码,在没有遥控器信号到来之前,LED慢闪状态,当有遥控器信号到来和学习成功,LED快闪3下,表示学习成功;
2.断电,再上电,按一下遥控器,LED亮,再按一下遥控器,LED灭,如此循环;
3.长按按键,可以清除EEPROM里存的遥控器用户码(程序做的是:存3个遥控器,如果学习第4个,会把第一个遥控器的用户码代替,以此类推);

这个程序用到EEPROM读写,按键检测,timer0和timer2的使用;能让大家快速上手这款性价比超高的MCU(价格很爆炸,性能很稳定);

以下是程序代码:
#include "pic.h"
#include "pic16f685.h"

#define _XTAL_FREQ                 16000000                //4T

#define COM_LED                        RA0
#define KEY_PORT                        RA1

#define KEY_VALUE_LEARN                1
#define KEY_VALUE_CLEAR                2

bit Flag_Timer0Overflow=0,Flag_KeyPress_1=0,Flag_KeyPress_2=0,Flag_IRDataHeadCome=0,Flag_IRDataHeadTrue=0,Flag_IRReceiveDone=0;
bit Flag_LearnMode=0,Flag_NeedRefreshEEPROM=0,Flag_NeedRefreshIndex=0,Flag_LearnOrClearDone=0,Flag_NeedClearEEPROM=0;

unsigned char uc8_ReadEEPROMIndex=0,uc8_ReadBuffer[4]={0,0,0,0};

unsigned char uc8_KeyScanCount=0,uc8_KeyValue=0;
unsigned int ui16_KeyPressCount=0;

unsigned char uc8_RefreshCount=0,uc8_LearnDoneFlashCount=0,uc8_LedFlashCount=0;
unsigned int ui16_CancelLearnModeCount=0,ui16_WaitIRDataComeCount=0;

unsigned char uc8_ClearCount=0,uc8_ClearIndex=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c8_IRDataBitWidth=0,uc8_IRDataIndex=0,uc8_IRDataBitCount=0,uc8_IRDataBuffer[4]={0,0,0,0};
//===============Interrupt_Service_Routine===============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E&&INTF)
        {
                INTF = 0;
                if(Flag_IRDataHeadCome==0)
                {
                        TMR2 = 0;
                        TMR2IF = 0;
                        TMR2IE = 1;
                        TMR2ON = 1;
                        Flag_IRDataHeadCome = 1;
                        Flag_IRDataHeadTrue = 0;
                        Flag_IRReceiveDone = 0;
                        uc8_IRDataBitWidth = 0;
                }
                else if(Flag_IRDataHeadCome==1)
                {
                        if(Flag_IRDataHeadTrue==0)
                        {
                                if((uc8_IRDataBitWidth>=130)&&(uc8_IRDataBitWidth<=140))
                                {
                                        Flag_IRDataHeadTrue = 1;
                                        uc8_IRDataIndex = 0;
                                        uc8_IRDataBitCount = 0;
                                        uc8_IRDataBuffer[0] = 0;
                                        uc8_IRDataBuffer[1] = 0;
                                        uc8_IRDataBuffer[2] = 0;
                                        uc8_IRDataBuffer[3] = 0;
                                }
                                else
                                {
                                        TMR2ON = 0;
                                        TMR2IE = 0;
                                        TMR2IF = 0;
                                        Flag_IRDataHeadCome = 0;
                                }
                        }
                        else
                        {
                                if((uc8_IRDataBitWidth>=9)&&(uc8_IRDataBitWidth<=13))
                                {
                                        uc8_IRDataBitCount++;
                                        if(uc8_IRDataBitCount>=8)
                                        {
                                                uc8_IRDataBitCount = 0;
                                                uc8_IRDataIndex++;
                                                if(uc8_IRDataIndex>=4)
                                                {
                                                        uc8_IRDataIndex = 0;
                                                        Flag_IRReceiveDone = 1;
                                                        TMR2ON = 0;
                                                        TMR2IE = 0;
                                                        TMR2IF = 0;
                                                        Flag_IRDataHeadCome = 0;
                                                        Flag_IRDataHeadTrue = 0;
                                                }
                                        }
                                }
                                else if((uc8_IRDataBitWidth>=20)&&(uc8_IRDataBitWidth<=24))
                                {
                                        uc8_IRDataBuffer[uc8_IRDataIndex] = uc8_IRDataBuffer[uc8_IRDataIndex]|(1<<uc8_IRDataBitCount);
                                        uc8_IRDataBitCount++;
                                        if(uc8_IRDataBitCount>=8)
                                        {
                                                uc8_IRDataBitCount = 0;
                                                uc8_IRDataIndex++;
                                                if(uc8_IRDataIndex>=4)
                                                {
                                                        uc8_IRDataIndex = 0;
                                                        Flag_IRReceiveDone = 1;
                                                        TMR2ON = 0;
                                                        TMR2IE = 0;
                                                        TMR2IF = 0;
                                                        Flag_IRDataHeadCome = 0;
                                                        Flag_IRDataHeadTrue = 0;
                                                }
                                        }
                                }
                                else
                                {
                                        TMR2ON = 0;
                                        TMR2IE = 0;
                                        TMR2IF = 0;
                                        Flag_IRDataHeadCome = 0;
                                        Flag_IRDataHeadTrue = 0;
                                }
                        }
                        uc8_IRDataBitWidth = 0;
                }
        }

        else if(TMR2IE&&TMR2IF)
        {
                TMR2IF = 0;
                uc8_IRDataBitWidth++;
        }
        else if(T0IE&&T0IF)
        {
                T0IF = 0;
                Flag_Timer0Overflow = 1;
        }
}
//======================Subroutine=======================
/***函数功能:器件初始化***/
void Device_Initialize_Pro(void)
{
        PCON = 0b00000011;
        OSCCON = 0b01110000;                //WDT 32KHZ IRCF=111=16MHZ/4=4MHZ,0.25us/T
        WDTCON = 0b00000001;
        INTCON = 0b00000000;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
        PIE1 = 0b00000000;
        PIR1 = 0b00000000;
        PORTA = 0b00000001;
        TRISA = 0b00000110;
        WPUA =  0b00000000;
        IOCA = 0b00000000;
        PORTC = 0b00000000;
        TRISC = 0b11000000;
        OPTION = 0b00000011;                //TINER0 MODE,PSA=1:16 TIMER0 RATE
        TMR0 = 0;
        PR0 = 250;
        TMR2 = 0;
        PR2 = 100;
        T2CON = 0b00000001;                //PSA=1:4 TIMER2 RATE
        CMCON0 = 0b00000111;
        VRCON = 0b00000000;
}
/***函数功能:器件初始化***/

/***函数功能:读EEPROM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_8bit_Data_Eeprom_Pro(unsigned char EepromAddress)
{
        unsigned char EepromData;

        CLRWDT();
        EEADR = EepromAddress;
        RD = 1;
        EepromData = EEDAT;
        RD = 0;
        return(EepromData);
}
/***函数功能:读EEPROM一个字节数据***/

/***函数功能:写EEPROM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_8bit_Data_Eeprom_Pro(unsigned char EepromAddress,unsigned char EepromData)
{
        CLRWDT();
        EEADR = EepromAddress;
        EEDAT = EepromData;
        EECON1 = 0x34;
        WR = 1;
        while(WR==1) CLRWDT();
        WREN1 = 0;
        WREN2 = 0;
        WREN3 = 0;
}
/***函数功能:写EEPROM一个字节数据***/

/***函数功能:按键扫描***/
void Key_Scan(void)
{
        CLRWDT();
        if(KEY_PORT==0)
        {
                if(Flag_KeyPress_1==0)
                {
                        if(ui16_KeyPressCount>=10) Flag_KeyPress_1 = 1;
                        else ui16_KeyPressCount++;
                }
                else if(Flag_KeyPress_1==1)
                {
                        if(Flag_KeyPress_2==0)
                        {
                                if(ui16_KeyPressCount>=300)
                                {
                                        ui16_KeyPressCount = 0;
                                        Flag_KeyPress_2 = 1;
                                        uc8_KeyValue = KEY_VALUE_CLEAR;
                                }
                                else ui16_KeyPressCount++;
                        }
                }
        }
        else if(KEY_PORT==1)
        {

                if(Flag_KeyPress_1==0)
                {
                        ui16_KeyPressCount = 0;
                        Flag_KeyPress_1 = 0;
                        Flag_KeyPress_2 = 0;
                }
                else if(Flag_KeyPress_1==1)
                {
                        if(Flag_KeyPress_2==0)
                        {
                                uc8_KeyValue = KEY_VALUE_LEARN;
                                ui16_KeyPressCount = 0;
                                Flag_KeyPress_1 = 0;
                                Flag_KeyPress_2 = 0;
                        }
                        else if(Flag_KeyPress_2==1)
                        {
                                ui16_KeyPressCount = 0;
                                Flag_KeyPress_1 = 0;
                                Flag_KeyPress_2 = 0;
                        }
                }
        }
}
/***函数功能:按键扫描***/

/***函数功能:Timer0溢出服务程序***/
void Timer0_Overflow_SR(void)                //1毫秒溢出1次
{
        CLRWDT();
        /***按键扫描***/
        uc8_KeyScanCount++;
        if(uc8_KeyScanCount>=10)
        {
                uc8_KeyScanCount = 0;
                Key_Scan();
        }
        /***按键扫描***/
        /***学习模式计***/
        if(Flag_LearnMode==1)
        {
                /***学习模式等待数据到来LED闪烁***/
                ui16_WaitIRDataComeCount++;
                if(ui16_WaitIRDataComeCount>=800)
                {
                        ui16_WaitIRDataComeCount = 0;
                        COM_LED = ~COM_LED;
                }
                /***取消学习模式计时***/
                ui16_CancelLearnModeCount++;
                if(ui16_CancelLearnModeCount>=8000)
                {
                        ui16_CancelLearnModeCount = 0;
                        Flag_LearnMode = 0;
                        COM_LED = 1;
                }
                /***取消学习模式计时***/
        }
        /***更新EEPROM数据***/
        if(Flag_NeedRefreshEEPROM==1)
        {
                uc8_RefreshCount++;
                if(uc8_RefreshCount>=20)
                {
                        uc8_RefreshCount = 0;
                        if(Flag_NeedRefreshIndex==0)
                        {
                                Write_8bit_Data_Eeprom_Pro(uc8_ReadBuffer[3],uc8_IRDataBuffer[0]);
                                uc8_ReadBuffer[3]++;
                                Flag_NeedRefreshIndex = 1;
                        }
                        else if(Flag_NeedRefreshIndex==1)
                        {
                                Write_8bit_Data_Eeprom_Pro(3,uc8_ReadBuffer[3]);
                                Flag_LearnOrClearDone = 1;
                                Flag_NeedRefreshEEPROM = 0;
                                COM_LED = 0;
                        }
                }
        }
        /***更新EEPROM数据***/
        /***清除EEPROM数据***/
        if(Flag_NeedClearEEPROM==1)
        {
                uc8_ClearCount++;
                if(uc8_ClearCount>=20)
                {
                        uc8_ClearCount = 0;
                        Write_8bit_Data_Eeprom_Pro(uc8_ClearIndex,0);
                        uc8_ClearIndex++;
                        if(uc8_ClearIndex>=4)
                        {
                                uc8_ClearIndex = 0;
                                Flag_NeedClearEEPROM = 0;
                                Flag_LearnOrClearDone = 1;
                                COM_LED = 0;
                        }
                }
        }
        /***清除EEPROM数据***/
        /***学习或清除完毕LED快闪3次***/
        if(Flag_LearnOrClearDone==1)
        {
                uc8_LearnDoneFlashCount++;
                if(uc8_LearnDoneFlashCount>=150)
                {
                        uc8_LearnDoneFlashCount = 0;
                        COM_LED = ~COM_LED;
                        uc8_LedFlashCount++;
                        if(uc8_LedFlashCount>=6)
                        {
                                uc8_LedFlashCount = 0;
                                COM_LED = 1;
                                Flag_LearnOrClearDone = 0;
                        }
                }
        }
        /***学习或清除完毕LED快闪3次***/
}
/***函数功能:Timer0溢出服务程序***/

/**函数功能:按键服务程序**/
void Key_SR(void)
{
        if(uc8_KeyValue==KEY_VALUE_LEARN)
        {
                Flag_LearnMode = 1;
                COM_LED = 0;
                ui16_CancelLearnModeCount = 0;
                ui16_WaitIRDataComeCount = 0;
                Flag_NeedRefreshEEPROM = 0;
        }
        else if(uc8_KeyValue==KEY_VALUE_CLEAR)
        {
                Flag_NeedClearEEPROM = 1;
                uc8_ClearIndex = 0;
                uc8_ClearCount = 0;
        }
}
/**函数功能:按键服务程序**/

/***函数功能:无线接收到数据服务程序***/
void IR_Receive_SR(void)
{
        CLRWDT();
        if(((uc8_IRDataBuffer[0]&uc8_IRDataBuffer[1])==0)&&((uc8_IRDataBuffer[2]&uc8_IRDataBuffer[3])==0))
        {
                if(Flag_LearnMode==1)
                {
                        Flag_LearnMode = 0;
                        Flag_NeedRefreshEEPROM = 1;
                        Flag_NeedRefreshIndex = 0;
                        Flag_LearnOrClearDone = 0;
                        uc8_RefreshCount = 0;
                }
                else if(Flag_LearnMode==0)
                {
                        if(uc8_IRDataBuffer[0]==uc8_ReadBuffer[0])
                        {
                                if(uc8_IRDataBuffer[3]>0) COM_LED = ~COM_LED;
                        }
                        else if(uc8_IRDataBuffer[0]==uc8_ReadBuffer[1])
                        {
                                if(uc8_IRDataBuffer[3]>0) COM_LED = ~COM_LED;
                        }
                        else if(uc8_IRDataBuffer[0]==uc8_ReadBuffer[2])
                        {
                                if(uc8_IRDataBuffer[3]>0) COM_LED = ~COM_LED;
                        }
                }
        }
}
//=======================MainRoutine======================
void main(void)
{
        Device_Initialize_Pro();

        for(uc8_ReadEEPROMIndex=0;uc8_ReadEEPROMIndex<4;uc8_ReadEEPROMIndex++)
        {
                uc8_ReadBuffer[uc8_ReadEEPROMIndex] = Read_8bit_Data_Eeprom_Pro(uc8_ReadEEPROMIndex);
                CLRWDT();
                __delay_us(100);
                CLRWDT();
        }
        if(uc8_ReadBuffer[3]>=3)
        {
                uc8_ReadBuffer[3] = 0;
                Write_8bit_Data_Eeprom_Pro(3,0);
        }
        asm("nop");
        T0IF = 0;
        T0IE = 1;
        asm("nop");
        INTF = 0;
        INTEDG = 0;
        INTE = 1;

        PEIE = 1;
        GIE = 1;
        while(1)
        {
                CLRWDT();
                /***Timer0溢出服务程序***/
                if(Flag_Timer0Overflow)
                {
                        Timer0_Overflow_SR();
                        Flag_Timer0Overflow = 0;
                }
                /***Timer0溢出服务程序***/
                /***按键服务程序***/
                if(uc8_KeyValue)
                {
                        Key_SR();
                        uc8_KeyValue = 0;
                }
                /***按键服务程序***/
                /***红外接收服务程序***/
                if(Flag_IRReceiveDone==1)
                {
                        IR_Receive_SR();
                        Flag_IRReceiveDone = 0;
                }
                /***红外接收服务程序***/
        }
}

a.配置位图(PIC的配置位是可以在程序里设置,MS的要自己在编译的时候填配置位表格):

b.原理图:

c.规格书:

网友(2017-08-19):
这个代码不灵敏!折腾过……

网友(2018-03-04):
不可以的,要买他们专用的仿真器,不过挺便宜的

网友(2018-12-19):
现在有个客户也想用这种低价钱的IC,就是不知道他的稳定性能不能同HT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