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嘉立创关于铺铜间距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6-10-24):
最近要多一块板子,以前打样的时候间距设的是6mil,回来也没问题,但是批量的时候,发过去老说间距不够,要8mil,那究竟是6mil还是8mil,网页上说的是6mil,这就搞不明白了,望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是多层板的内层么,是厚铜板么,或是半孔工艺板么?

特殊情况的需要0.2MM

楼主:
我的是双层板,就是普通板,1.0的板子

网友A(2017-04-12):
工艺加工能力一:
导通孔即过孔(VIA)内径≥0.3mm(12mil),外径≥0.6mm(24mil),单边焊环≥0.153mm(6mil)。插件孔(PTH) 焊盘外环单边≥0.2mm(8mil)。设计时pad与via不能混用,否则因为补偿机制不同而导致PCB成品难以插进元器件

单双面板及多层板外层线宽/线距≥0.153mm(6mil)。多层板内层线宽/线距≥0.2mm(8mil)

字符:字宽≥0.153mm(6mil),字高≥0.811mm(32mil), 字符宽高比为1:5较为合适,字符间距≥0.153mm(6mil)

铺铜尽量铺成实心铜皮,如果确实要铺成网格,其网格间距≥0.254(10mil),网格线宽≥0.254(10mil)

半孔工艺:内径≥0.6mm,单边焊环≥0.15mm建议0.2mm以上; 最小间隙≥6mil 建议10mil以上

2 OZ铜:最小孔要0.4mm以上,线宽线距要0.25

BGA 间距≥0.15MM(6mil);BGA焊盘≥0.55MM(22mil);BGA过孔0.3

暂不做高频/阻抗/埋盲孔板
关于ROHS:要求无卤素的板子没做(从板材起)

暂时是上面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艺加工能力一:
导通孔即过孔(VIA)内径≥0.3mm(12mil),外径≥0.6mm(24mil),单边焊环≥0.153mm(6mil)。插件 ...

为了做得更好,其实建议你们出一个Altium或者Pads的Rules文件,供广大设计人员导入。
这样画起来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做得更好,其实建议你们出一个Altium或者Pads的Rules文件,供广大设计人员导入。
这样画起来就不会有 ...

请帮参考。

嘉立创 各软件转Gerber文件的步聚及注意事项.pdf

网友:
铺铜网格太小容易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碎膜或飞膜,照成开短路等严重的品质问题,特别是批量生产时更不可控;

8mil以上的间距是应该的,其实小于4mil 的网格间隙cam工程师也会给你填掉的,无论哪个PCB厂都一样!

网友:
经验证8mL铺铜网格也是不可靠的,我最近在立创做的8mL铺铜,样板就有短路现象,悲剧了

网友A:
铺铜尽量铺成实心铜皮,如果确实要铺成网格,其网格间距≥0.254(10mil),网格线宽≥0.254(1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铺铜尽量铺成实心铜皮,如果确实要铺成网格,其网格间距≥0.254(10mil),网格线宽≥0.254(10mil) ...

铺铜铺成实心铜皮,会出大问题,protel软件各个版本对实心铜皮的处理方法不同,会丢失铜皮。

铺实心铜皮,还是把铺成网格,其网格间距=0,网格线宽≥0.25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