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8PA是不是抗干扰性差

楼主(2016-10-24):
用Mega168PA做了一个仪器,在工业现场有时会跑飞,想了各种方法还是不稳定。是不是这颗单片机抗干扰性差呀?Mega328P是不是会好一些,有那么多arduino开发板都是用的这颗单片机,大家有测试过的吗?

网友:
AVR的抗干扰能力绝对能排在前面
328只不过是flash、eeprom大,无其它区别
检查你的电路和程序吧

网友:
Mega48/88/168PA是一系列的。

Mega48PA用了百万级,没有碰到死机。

你的电路和程序,检查一下吧

网友:
主要看看电源和程序里面某些功能导致死机了吧

网友:
一个死去的mcu不值得讨论,,,,

楼主:
电路板从二层板改成四层板,程序里开启看门狗,还是有跑飞的时候,必须断电才能恢复。请教大家,有什么增加抗干扰的方案,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一直觉得atmel抗干扰超强

网友:
贴个电路看看,尤其是电源这块,大家给你分析下

网友:
你的是不是有模拟采集之类的?

网友:
比火柴盒小的电路板,上面控制了100安以上的脉冲电流,没有产生干扰。你得看看电路设计是否有不对的地方。有没有加复位电路,不要用内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