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上IC型号

楼主(2016-10-24):
如下图红色和绿色框里的芯片的型号。
大大的有赏。

楼主:
额,如果是哪个公司的产品,请见谅,只是参考一下。

网友:
比较明显的是打磨后重新印的。
光看这个是没法看出来的,除非这个人就是做这个产品的。

网友:
看着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就一个mcu 加一个信号采集の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