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SMT用机器视觉

楼主(2016-10-24):
项目需要用机器视觉,比较省事的方案是智能相机,但是价格那是相当高。淘宝上的两万左右的smt贴片机都已经带机器视觉了,两万买过智能相机都不够,贴片机还双相机,不知道他们采用的什么方案能做到这么低成本,有没有清楚的朋友

网友:
自己做相机成本就非常低了1K内

网友A:
他们应该用的是PC+USB摄像头+OPENCV做的,成本很低。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我也是做这个的,用的FPGA+DSP方案。

网友:
对,我手头上的一台贴片机就是楼上所说的方案,USB的摄像头很便宜的,图像处理程序自己弄成本就很低了,关键是自己有没有这个技术。
如果选用智能相机,或者工业相机带视觉控制器,比如欧姆龙 基恩士 松下等等,那光是那台机器的卖价都不够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用usb摄像头加pc(用intel的平板平台)做成一个智能相机,可靠性下点功夫做好的点,卖个两三千,市场应该很大呀。所谓的工业相机动辄好几千,其实只要好用可靠,能满足是客户要求,就是好东西,英雄不问出生

楼主:
@advantech,贵公司是做智能相机的吗?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推荐下。

网友:
不看性能只看价格没意义,你找个每秒上百帧的usb摄像头看看。

网友:
这个要用高速摄像机,普通摄像头读一帧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dvantech,贵公司是做智能相机的吗?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推荐下。

实用的智能相机都不便宜,应该不低于1万。SMT上面最好使用专用视觉系统,不要用智能相机。

网友:
现在SMT机器挺火的

网友:
我一直用USB摄像头,30块的那种,采集捕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应该用的是PC+USB摄像头+OPENCV做的,成本很低。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我也是做这个的,用的FPGA+DS ...

问一个题外话,opencv现在长距离能做到多高的精度?
比如10米外的,有样例参考吗?
FPGA您选的哪家的呢?

楼主:
白猫黑猫,能够满足要求性价比高就是好猫,现在工业相机是不是缺乏竞争,价格虚高。看好用普通coms摄像头+PC的方案,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推出有针对性的方案,比如smt视觉对中,需要高速,对分辨率不是要求很高;比如条形码识别,需要较高分辨率,速度不要求太高。

网友:
参考AOI设备,现在都是3D了。欧姆龙和saki垄断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个题外话,opencv现在长距离能做到多高的精度?
比如10米外的,有样例参考吗?
FPGA您选的哪家的呢? ...

我觉得距离和精度没有直接联系吧,这个应该看镜头的畸变。我用的是A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距离和精度没有直接联系吧,这个应该看镜头的畸变。我用的是A家的。 ...

谢谢,想多了解一点。

就是看到大疆的精灵4的双目视觉可以达到15米,精度未知。
而PCB焊接用到几十公分就足够了,现在每秒能输出几帧数据呢?

网友:
opencv这么麻烦的东西用起来也不容易

看SMT 用盗版的好康

楼主:
不知道halcon正版的什么价格,要是500一套一下,感觉还能用得起

网友C:
1秒几帧会不会太慢了呢,也想找额USB摄像头,省心还用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想多了解一点。

就是看到大疆的精灵4的双目视觉可以达到15米,精度未知。

现在每秒只能处理几帧,还需要时间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halcon正版的什么价格,要是500一套一下,感觉还能用得起

我想再加个0应该也不够。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秒几帧会不会太慢了呢,也想找额USB摄像头,省心还用点的

普通USB摄像头没有触发控制和曝光时间设定,对于高速运动的芯片无法捕捉。所以最后在速度上会有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USB摄像头没有触发控制和曝光时间设定,对于高速运动的芯片无法捕捉。所以最后在速度上会有瓶颈。 ...

想问下,若用Vb或VB.net,有没办法像监控那样全屏监控或随意缩放呢,找了几个控件,好似都不会大于720*480,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他们应该用的是PC+USB摄像头+OPENCV做的,成本很低。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我也是做这个的,用的FPGA+DS ...

兄弟做的咋样,我有个机器视觉的东西想开发,学生做的太慢,可以搞下合作啊

楼主:
今天问了几个相机厂家,国内基本都是做硬件,软件盗 halcon。总觉得盗不是个正路子,找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还真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做的咋样,我有个机器视觉的东西想开发,学生做的太慢,可以搞下合作啊 ...

你可以看下我给你发的站内消息。

网友:
USB您几个继电在旁边就得当机。而且民用的USB摄像头,像素低,帧率低,成像效果差,快门不可控,没有同步光,只能做简单的玩具级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