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尝试测试armgcc在windows下和在ubuntu下编译程序的耗时情况

楼主(2016-10-24):
还有在ramdisk上和硬盘上编译的耗时区别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耗时查看么?或者gcc有什么参数可以用?

网友A:
time make

现在电脑这么强,不是编译内核或是gcc这些大块头,都没多大统计价值

网友:
CPU i7,make -j 8,有条件还可以换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脑这么强,不是编译内核或是gcc这些大块头,都没多大统计价值

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