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买的快克936焊台,不知是真是假,请老司机鉴定一下。

楼主(2016-10-24):
京东买的快克936电焊台,299元套餐,收到东西后,实在分辨不出真假,请老司机帮我鉴定一下,谢谢了!
防伪标签上有:4006320315电话和www.it3qc.com,可查真伪。
京东链接:https://item.jd.com/10288204405.html
(本想发几张实物图片,但无奈怎样都添加不了图片和附件,换chrome也不行。)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提示:Upload Error: 500,

网友:
看起来像是官方进驻京东,我也不知道真假

网友:
快克马上要上市了。不知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

网友A:
上次电子城买了一个快克936,300,看起来比普通150的确实做工好很多,结果大失所望,时不时的就烧红了,也没干啥,就是放在原配的烙铁架子上,有一次烧红了人不在旁边,手柄成了弯的了,现在扔在一边,还在用没有温控的,150的安泰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电子城买了一个快克936,300,看起来比普通150的确实做工好很多,结果大失所望,时不时的就烧红了,也 ...

你这也太水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传测试;

手机也上传不了图片,浏览器用的UC。

网友:
jd第三方没啥意义,还不如淘宝,其实白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文件多大?

将它缩小到500K以内,增加上传的成功率。估计你的网络比较渣。 ...

图片都不超过250k,格式为jpg,与网速肯定无关,家里100M光纤,其他上网毫无问题,手机改为用4g网络,一样上传不了,实在不解呀。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加个热风枪,确定是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加个热风枪,确定是真的吗?

昨天刚收到,感觉像是真的,可惜不能发图片,要不我就全拆了,把图片发上来。

网友:
京东这都卖,看来马云家确实不令人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电子城买了一个快克936,300,看起来比普通150的确实做工好很多,结果大失所望,时不时的就烧红了,也 ...

假货么?杂牌子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tb上买了个65块的焊台,偶尔用用还可以,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300元还不如买个山寨的203H + 原装快客烙铁头

网友:
公司买的快克706,吹焊一体的,烙铁不太好用。还不如我65的杂牌子。配套的中号风嘴不小心摔断了,现在用大号的

网友:
好像图片有边长限制,大图即使文件不很大也传失败,这是我体会

网友:
拆我桌边SLD936,还有个常州武进quick,但底下有个螺丝卡住非暴力不好拆

网友:
快克是常州的产的,做焊接设备的
图片上这种936焊台感觉不怎好用,公司好几个都坏了,丢一边去了
现在用的是快克203,很好用,用了好几年了,价格也贵了点,公司买的,好像要快1千的

网友:
京东第三方,那就呵呵了~

网友:
在京东买第三方  和淘宝无异啊    不带显示那种  焊台都是那个标准电路了

楼主:
刚把焊台拆了,做工还行,不像是小厂做的,里面是单面板,用插件机插的件,刷了三防漆,电路简单,应该是标准电路了,无特别之处,所以如果不是特别高的要求,买这个与买一百多的应该也差不多,因为之前有一个一百多的,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
买个二手白光。或者来高频焊台

网友:
第三方的没保障

网友D:
我用的白光BK1000A ,号称90W,死沉死沉的变压器在里面。
温控、休眠都很好,平时用的不多,焊大零件的确很爽,烙铁搭上去的时候有降温---回温---温度过冲过程都能显示出来,很正常的。
想买他家那个开关电源供电的,有点小贵放弃了。BK1000A唯一的毛病就是硅胶手柄线感觉质量略差,不像别人送我的一条手柄+线,圆润柔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白光BK1000A ,号称90W,死沉死沉的变压器在里面。
温控、休眠都很好,平时用的不多,焊大零件的确很 ...

多钱入手的?  烙铁架是电木的,非金属烙铁架,结实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多钱入手的?  烙铁架是电木的,非金属烙铁架,结实不?

烙铁架还不错,电木的,烧400°没异味,有保温作用,看起来加热的PWM周期明显变短。
你去白光的店搜这个型号,价格我记得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烙铁架还不错,电木的,烧400°没异味,有保温作用,看起来加热的PWM周期明显变短。
你去白光的店搜这个 ...

目前初步选定,BK1000A 和 不凡203H, 就看双11谁的活动力度大了。:)

网友:
应该假不了吧

网友:
我在这家的天猫店里,买了个固纬的电源,1400+,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TUI-u 936焊台,淘宝买的。好像是59,我拆了。,做工刚刚的,用了也没啥问题。

网友:
299的快克,能发热就行了……

网友(2020-02-22):
快克936假的比较少,快克936的价位没有多大的销量,快克203H假货就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