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可以并在一起吗?

楼主(2016-10-25):
RS232可以并在一起吗?

图中  A运行, B监听    可行吗?

网友A:
B的rx接a的tx,tx别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的rx接a的tx,tx别接。

A 和 B 是两个互为备用的串口,比如运行modbus主站规约,设备运行modbus子站规约

A 运行时,B监听
A故障,B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A 和 B 是两个互为备用的串口,比如运行modbus主站规约,设备运行modbus子站规约

485上随便并。

网友:
串口不能这么并吧,A的TX会影响B的TX的,RX都并一起收估计可以

网友:
接个232的集线器吧

网友:
这种结构 直接用485了啊 多好的

网友B:
串二极管4148,之后随便并。

网友:
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二极管4148,之后随便并。

串二极管    A、B的 TX之间  也会有 影响吧?

网友:
232电平不好直接并吧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只是不能随便发信息。否则会乱掉,还有并的数量估计会有限制,否则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的。只是不能随便发信息。否则会乱掉,还有并的数量估计会有限制,否则驱动有问题。 ...

TX之间会干扰吧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要做主从通信才行。http://www.cnblogs.com/city-hunter/p/3184964.html

网友:
你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用8个stm8 并过,不同时发数据就没问题。只是用于临时的测试

网友D:
简单测试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测试问题不大

不发送数据的TX 一直是高电平,  要想共用必须加与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