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8通道16位 ADC 【8路模拟量输入采集】

楼主(2016-10-25):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8路模拟量  4-20mA输入  或1-5V信号。要求10位精度。
目前想到的方案是用运放进行滤波和分压到adc的范围内然后adc采集。

采用主控上的ad路数不够用,而且是12位的。  故想用专门的 adc芯片 ,由于不太选用此类器件 只能去各大厂家搜索。

现在初步选定了一个  AD7689  性价比还不错。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推荐 ?

ps:同时请教下大家在做多路模拟量的时候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这个芯片很好用 内置基准电压也很准,目前就是使用这个芯片

网友A:
AD7689好是好,就是难调哦,我们调了好久才搞稳定的

网友:
AD7606,电力用的比较多,16bits,200ks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689好是好,就是难调哦,我们调了好久才搞稳定的

难调? 啥意思 软件层面的吗?

网友B:
AD7689 我们也用过,确实不如AD7606方便,推荐76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7689 我们也用过,确实不如AD7606方便,推荐7606

AD7606要比 7689贵一倍啊 - -

网友:
7606主要是支持正负10V,如果没这个需求,不建议选用,是比较贵些~~~

网友:
靠,30块的片子你们都敢用、还是特别难焊的QFN封装?我只想说一句:有钱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689好是好,就是难调哦,我们调了好久才搞稳定的

大侠,要不发帖指教一下。
这款片子体积小,ADI的模拟芯片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C:
ad8364 八通道十六位

网友D:
20多的芯片不便宜,想问问楼主,为何不用MCU集成的12位AD,你的要求又不高,MCU集成的12位AD完全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8364 八通道十六位

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多的芯片不便宜,想问问楼主,为何不用MCU集成的12位AD,你的要求又不高,MCU集成的12位AD完全能满足。 ...

主控是 AM3352

内置12位的AD

但是通道数不够用啊 = =!   买的成品核心板,只有8通道ad 结果触摸屏还占用了好几个。。

网友:
C8051F350  随便跑16位 妥妥的

网友:
楼主这个,对精度要求不高,不过没有提到轮询速度,不过10bit精度,对于STM32F030F4P6来说,非常合适,11个通道的12bitADC,采集之后用UART发给主芯片,价格便宜量又多,精度速度基本无忧。如果UART没有多余,采用丁丁的那个3个普通IO的双向传输,也是很方便的,就算你用了特定的ADC芯片,也起码有个3,4条IO驱动吧。

楼上说的C8051F350,这个芯片的AD虽然精度比较高,但是西格玛德尔塔的速度慢,8个通道轮询的话,不一定能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内部ad+模拟开关就好了

网友:
模拟开关+ad7705,省钱,控制简单。

网友E:
7689 驱动调好很好用的呀?怎么都说难用呢?有需要可以把驱动发给大神测试下

网友:
楼主选用这个芯片那就说明楼主不差钱,另外说明下ad性能不是xxbit一个性能,好多号称24bit的mcu估计还不如这颗芯片。
厦门海芯台湾弘康都有24bitadc,追求成本的可以了解下。行业内的标准(不跳动位)是adc有效位-2.7bit 但是这也是理想情况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7689 驱动调好很好用的呀?怎么都说难用呢?有需要可以把驱动发给大神测试下 ...

我这边正好有电路,想使用内部基准却一直有问题:不能正确设置。
麻烦你发给我测测吧,谢谢。
能上传到这里更好,或者我的邮箱chinayuth@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正好有电路,想使用内部基准却一直有问题:不能正确设置。
麻烦你发给我测测吧,谢谢。
能上传到这 ...

  我用的是stm32 这个是他的驱动 调用函数reg = SPI_AD7689_Read(AD7689_cfg, AD7689_inx); 你只要在主程序里面定义cfg和管脚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stm32 这个是他的驱动 调用函数reg = SPI_AD7689_Read(AD7689_cfg, AD7689_inx); 你只要在主程 ...

收下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stm32 这个是他的驱动 调用函数reg = SPI_AD7689_Read(AD7689_cfg, AD7689_inx); 你只要在主程 ...

楼主:
又找了款 ti的 ads1248 1148   分别是16bit和 24bit的

对比ad的不晓得有人比较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找了款 ti的 ads1248 1148   分别是16bit和 24bit的

对比ad的不晓得有人比较过没 ...

1248差不多可以达到它自己手册的标称性能。
虽然标称性能也不怎么岀色…

网友:
不差钱就按最贵的买    要节约就是单片机内置的AD
要调试简单  就是内置的AD   要想玩复杂的  就是外部  最好还是各种切换的AD

网友:
采集速度没有讲,速度要求不高用单片机的AD就行了。速度低,精度高的用Σ-Δ类。速度高的用SAR ADC。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找了款 ti的 ads1248 1148   分别是16bit和 24bit的

对比ad的不晓得有人比较过没 ...

这货是7通道的吧

楼主:
ADS1248        (ACTIVE)
24-bit, 2kSPS, 8-ch ADC for Precision Sensor Measurement

ADS1148        (ACTIVE)
16-bit, 2kSPS, 8-ch ADC with PGA, Reference and IDAC for Precision Sensor Measurement

网友:
引用 楼主:
ADS1248        (ACTIVE)
24-bit, 2kSPS, 8-ch ADC for Precision Sensor Measurement

4 Differential/7 Single-Ended Inputs (ADS1248)
不一样啊

网友G:
ADS8688输入阻抗1M,并个电阻就能采集电流,无需运放,再合适不过了,目前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S8688输入阻抗1M,并个电阻就能采集电流,无需运放,再合适不过了,目前在用。 ...

俄格太贵了点啊 - -

网友H:
才30多块钱一片啊,我用的16位8通道AD是ADS8568,一片要150多
不过这货里面是8个并行AD,同时采集,而不是一般的一个AD,内部PGA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才30多块钱一片啊,我用的16位8通道AD是ADS8568,一片要150多
不过这货里面是8个并行AD,同时采集,而不是 ...

最近在评估cpu自带的AD够不够用,  够的话尽量用自带的 。  软硬件都要省事很多。  自带的事12位的 ,要做到10位精度还得在外部电路下点功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评估cpu自带的AD够不够用,  够的话尽量用自带的 。  软硬件都要省事很多。  自带的事12位的 ,要 ...

用这个片子主要是它是内部自带8个AD,并行采集,同时采集8个信号,速度快的多
正负电源供电,内部可编程基准源,可以直接采集正负电压,400kbps
http://www.ti.com.cn/product/cn/ADS8568/datasheet

网友:
用的内部多路AD,DMA传输

网友:
10位精度要求为毛要16位的ad想不通

网友:
飞思卡尔K6系列 集成16bit adc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才30多块钱一片啊,我用的16位8通道AD是ADS8568,一片要150多
不过这货里面是8个并行AD,同时采集,而不是 ...

ad7606也是并行的哦,各种接口齐全,而且直接采购±信号

网友:
C8051F350 !刚刚的

网友I(2017-01-14):
引用 网友F:
ad7606也是并行的哦,各种接口齐全,而且直接采购±信号

ad7606是怎么做到并行的?内部仅有一个ADC核

网友:
引用 网友I:
ad7606是怎么做到并行的?内部仅有一个ADC核

同步采样,然后转换。
看PDF

网友:
AD7606同步采样,真心好用。

网友:
楼主采集的是什么物理信号?

网友:
见到有哥们用 C8051F350 的24bitADC做,,,

网友:
10位精度以前用mcp3208, 12位的, 做到10位肯定没问题

网友:
C8051F350现在价格暴涨,已经超过20元,用不起了。

网友:
有没有一通道内置基准16位200K左右的AD,当然尽量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