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83+BTA06的电路,可控硅为何一直开着不能关断

楼主(2016-10-25):
先上图:

前端是由STM32控制的,负载是一个电动阀门。双向可控硅一直没用过,MOC3083的手册上也类似这样的电路,可我的电路始终不能关断可控硅,即使把MOC3083的输入短接到GND再加电也没用。

请朋友们帮我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BSS138没有坏,开通后可以把MOC3083的第一脚拉低到1.2V,关断后MOC3083的第一脚恢复到5V。
另外,我把MOC3083的第一脚和第二脚一起接到GND上,BTA06还是开启的。
量过BTA06的A1和A2是没有击穿的,MOC3083的4和6脚也没有击穿。

网友:
看起来电路没什么问题

网友:
L和N对换一下看看

网友:
电动阀门多少,是不是可控功率不合适

网友:
你检查一下,BTA06的脚位,A1、A2和实物的封装有没有搞错

网友:
电机部位先接个灯泡试验一下,看是不是可以关断

网友:
楼主,你接负载了吗?

网友:
需要接电才能断开好像

网友:
检查BTA06的A和K的脚位是否搞错了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
上午调试把220短路了,幸亏装了漏电开关,大难不死啊!可惜把电脑主板搞坏了,太脆弱了,我用的微星B85-G41主板,刚换了一台机器,还在安装APP。
BTA06的管脚没有问题,BSS138也没有坏。等会儿电脑弄好了继续调试。
另外,是接了负载的,负载是一个风扇,大概30W的样子。

楼主:
电动阀门的功率是60W,实测电流大概是300mA左右!

网友:
同意8楼。

先别接感性电动阀门负载,接个灯泡试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关断。

楼主:
好的 我找个灯泡试试

楼主:
连接了一个台灯,还是不能关断。
把MOS管前面的CTL直接连接到GND后,MOC3083的PIN1为5V,PIN2为6.8V。
PIN2的电压为何是这样的!?

楼主:
火线零线对调位置也没用!

网友:
>>我把MOC3083的第一脚和第二脚一起接到GND上,BTA06还是开启的。

MOC3083 看似坏了。

楼主:
换过一个全新的MOC3083,不接交流电,看了一下也是一样的:PIN1为5V,PIN2为6.8V。

网友:
>>PIN1为5V,PIN2为6.8V。

你 5V 供电不纯洁,MOC3083 内部二极管发挥了整流作用。

网友:
LN的意思是220V了,那么你为啥要用681的压敏电阻?试试看把103/3KV的电容换成104的,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看来楼主入坑了,至少准备两三年时间把产品做稳定吧

楼主:
换了一个AC-DC电源(LITEON牌子的)直接给板子供电,MOC3083的PIN2电压变为5.55V,但BTA06还是不能关断。
等下试试22楼仁兄的方法吧
产品已经出样机了,可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欧姆龙的固态换了几个型号,后来瞄准了可控硅,没想到现在这个情况....................

网友:
楼主可能买到假货 了。

网友:
应该是管脚搞错了

网友:
关注一下,正想使用这电路。
看网上说电机由于电感原因,可控硅不能自行关断。

网友:
根据我的观察,你的BTA06原理图封装画错了。你这样的接法很容易烧掉可控硅。把你BTA06图上的1、2调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可控硅时,一定要注意数据手册上画的图形跟你的原理图一定要对应。

网友:
STM32的部分IO能承受5V的,不带电平转换,接接看。
另外,G跟T1之间那个330R电阻拿掉、RC拿掉,负载接阻性的再试试看。
还是不行,只能怀疑你人品不行买到假货了。

网友:
T1  T2  搞错了。。。。。。

网友:
上个板子的图片看看。

楼主:
多谢各位的关注,板子是手工搭的,太丑了。
不知道怎么把图片直接贴上来,只好添加附件了。
由于时间的原因,没有去调试这个电路了。直接用了电磁继电器。

网友:
G跟T1之间那个330R电阻拿掉、RC(220欧姆 103/1KV)拿掉,负载接阻性的再试试看。

RC 存在,是有个小电流的。如果你的负载很小,,,比如:日光灯,会闪亮。

楼主:
谢谢 “yzz163” 的回复,我试了再更新帖子吧。

网友(2017-03-09):
你好前辈!你的的问题解决了,我也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了?就是MOC3083导通的时候二极管的电压为1.2V ,我的是打不开可控硅,关断的时候是5V.???在线求助。

网友A:
一直用MOC3041,很稳定。

网友(2017-05-18):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MOC3041,很稳定。

兄弟,把你用的电路上个图吧,让大家也好学习学习啊!

网友B:
这几天用楼主这个电路搭了个测试电路,用来控制电风扇,不知是哪里没整对,从5Hz~10KHz这个频率范围试了十几种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形,但是风扇转起来都是吭哧吭哧的,不知楼主是怎么控制的,能不能指导一下!

楼主:
我没用这个电路,改成继电器了。后来也没有再去验证这个电路。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天用楼主这个电路搭了个测试电路,用来控制电风扇,不知是哪里没整对,从5Hz~10KHz这个频率范围试了十 ...

控制电风扇,是直通的,触发是一直有的,是抽头调速的
你想只用一个抽头,简化接线,要采集过零然后移相触发,而不是使用什么PWM。
但是不建议这样用,因为功率因数非常低。发热严重。
另外,移相触发是要用3021,3041一类的。3081是自身过零的,不能用。

网友(2017-08-17):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无法关断双向可控硅,猜想原因可能是零点处仍有电流导致关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