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35电压表+C#做成电压数据采集仪上位机

楼主(2016-10-25):
最近苦练上位机,产品测试需要记录数据,做了数据采集表
比如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了解电池电压对应电量,苦于没有工具,很是不方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记录电池放电曲线,再用放电曲线做成对应的电量显示,虽然比不上专业的电量芯片,但也比较靠谱,(注:电芯对不同的配方放电平台会不一样,简单的电压显示最好还做个电量曲线)。
电压数据采集表,想想用途还挺多的:测试自动化应该可以用吧,产品测试治具上做智能测试应该不错,目前也是方向,其它的用处自己想去。
一般专业的数据采集器都不便宜了,很多公司还没有,有时候自己做产品也需要记录些测试数据出来参考,刚好最近需要用上就动手做了,我做东西比较喜欢用技术成熟的方案,ICL7135用了很多年,当选无疑了,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做成产品卖,想着想着就发财了
以下请欣赏

网友:
想着想着就发财了  !不错!

网友A:
LabVIEW还不错,测控它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网友B:
楼主用的串口协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bVIEW还不错,测控它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C#呢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VIEW还不错,测控它说第二,没人说第一

据说很好用,用C#的好处是跟写单版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串口协议吗

是的,上位机我也是入门级的,目前测试还算稳定

网友:
ICL7135很好用,一个IO就可以读取

网友:
我也做过7135加单片机显示。能赚钱的。

网友C:
能否开源曲线显示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开源曲线显示部分?

曲线可以搜下zedGraph,我一直在用。

网友:
7135的速度不高吧

网友:
7135速度慢,但是稳定,抗干扰能力强,没有参数配置,基本上单片机不死机就行。

网友:
做大,做强,争取世界第一

网友(2017-04-17):
还以为有c#源码可以用来借鉴下。。。

网友(2017-10-01):
说好的  C# 码呢?

网友(2017-11-07):
楼主的  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