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6818电机驱动专用芯片pre-driver输出问题。

楼主(2016-10-25):
芯片内部含有pre-driver,输入来源内部timer0,timer1和FOC,timer和driver都配置好了,为了只要driver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但到最后无论怎样配置timer,driver三相L端都为0V,三相H端都是1.6V,大家有没有知道为什么的,还请赐教,谢谢。

网友(2017-11-24):
搞定了吗?这颗料工业级应用如何?

网友:
驱动貌似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它很多要注意,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