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0通孔焊盘不能选rectangle和不镀铜

楼主(2016-10-25):
如图,Cadence17.0通孔焊盘不能选rectangle和不镀铜。  15.7与16.6都可以,为什么就17.0的不行?

网友A:
我卄,这工具界面改得乱七八糟的。居然还往上加方孔,有没有搞错。无孔铜我向来是把pad做得比drill小。不过发现螺丝孔还是得过铜,否则一拧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卄,这工具界面改得乱七八糟的。居然还往上加方孔,有没有搞错。无孔铜我向来是把pad做得比drill小。不过 ...

觉得16.6很不错不过公司要求用17.0

网友:
看到这个界面,我决定还是停在16.6好了

网友(2019-05-15):
这个界面还是挺好的,只是总有弹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