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软件 500AV离网逆变器

楼主(2016-10-25):
电路参数:
1、由前级推挽升压并整流,总线电压为马鞍波,后级全桥整流;
2、方案优点是总线上的电容容量可以比较小,同时可以省掉逆变回路的电感;

网友A:
终于碰到一个用psim的高手了,学习学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碰到一个用psim的高手了,学习学习,呵呵。

我也是刚开始用这个软件,觉得比Matlab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B:
楼主,是500VA,不是500AV哦,还以为是500部小电影呢

网友:
传个软件,让大家都尝试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例子。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500VA,不是500AV哦,还以为是500部小电影呢

手快,打错了

网友C:
Matlab也能仿真?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lab也能仿真?怎么弄

可以买几本MATLAB电力电子方面的书籍,里面都有详细教程

网友D:
电源仿真好像saber用得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仿真好像saber用得多吧

我也是刚接触仿真,之前就只会MATLAB,是同事推荐用PSIM,用起来确实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接触仿真,之前就只会MATLAB,是同事推荐用PSIM,用起来确实很方便。 ...

嗯,工具就是要用起来顺手。

网友:
PSIM这个软件还是蛮不错的, 比较好用, 记得里面还有TI的MCU  TMS320F28335芯片

网友(2021-12-26):
这个软件真的有意思,可以对原理性方案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