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打样定位孔放置方法

楼主(2016-10-25):
SMT打样定位孔放置方法

AD\Protel放置定位孔的方法
点击菜单“放置Place->焊盘PAD......”
或键入“P""P"
或点击放置焊盘工具
以上方法都可实现放置焊盘命令。

按"Tab"键,调出PAD属性对话框,如图1所示,设置孔径HoleSize:49.3mil(1.252mm), 焊盘尺寸 X-size和Y-size 都小于孔径即可(无焊盘孔)。

这样的孔,放3个。
注意:3孔不要在有线路的地方,不要在同一条直线上,最好是在边角上。

如果非要放置在布线的地方,需设置有此焊盘为Net为NoNet, 保证间隙至少10mil(0.254mm),

网友A:
请教楼主,出SMT坐标文件的时候,有些SMT加工商要求板子的右下角作为坐标远点,但是我的MARK点并没有放在坐标原点,这样子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出SMT坐标文件的时候,有些SMT加工商要求板子的右下角作为坐标远点,但是我的MARK点并没有放在坐 ...

没有影响

网友:
为什么不要在同一条直线上呢?

网友:
一定要放置定位孔么?如果我的板子元件很密集,没空间放怎么办?

网友B:
可以放2个吗?  孔一定要:直径1.252mm?  孔放成一排行吗?   可以使用我板上的下载程序的 孔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放2个吗?  孔一定要:直径1.252mm?  孔放成一排行吗?   可以使用我板上的下载程序的 孔不? ...

三点定位,两个点怎么行

网友:
学习了,一直对这个定位孔没很好的理解,顺便能指导下MARK点的常见放置方法么

网友C:
请楼主澄清一下,这个定位孔的放置方法,是JLC SMT的强制要求吗?还是只是楼主代表个人或JLC对客户画PCB时的建议?
如果是JLC SMT的强制要求,为什么不能放在一条直线上?
如果自己的板子本来就有安装孔,用M3螺丝,也必须另外加3个1.252mm直径的孔吗?

网友D:
能不能在板子外面支出3个小耳朵,在耳朵上加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在板子外面支出3个小耳朵,在耳朵上加孔。

可以,但板的计算面积有增加,得不偿失

网友:
mark点不是有标准的吗 怎么变成孔了 - -

网友:
那是什么年代的贴片机,还孔定位。。。。。1995年以前的设备吧

网友:
现在就要打,还是第三阶段打孔

今天有个板子要发

网友:
我现在打的板子都没定位孔就发出去做了,也没说什么,好奇怪,记得以前量产的时候都要加板边做定位孔的

网友E:
pos文件要制定哪些是定位孔吗?还是JLC自行决定用哪几个孔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pos文件要制定哪些是定位孔吗?还是JLC自行决定用哪几个孔定位?

不用...........

网友:
这帖子有点莫名其妙
既然是“嘉立创IT运维”,发帖就该说得清清楚楚,让大家都明白是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干,不干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澄清一下,这个定位孔的放置方法,是JLC SMT的强制要求吗?还是只是楼主代表个人或JLC对客户画PCB时 ...

同问,请楼主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