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镀锌的视频 英语的 听力好的麻烦翻译下diy过程

楼主(2016-10-25):
https://youtu.be/Wy6u2kikAA4
youtube上的。国内的网站没找到 也不知道怎么下载过来 抱歉
平时一些铁制品容易生锈 看这个镀锌的diy算是比较简单的 由于视频是英语的 有些听不太明白 麻烦听明白的翻译一下

网友:
等待大神。mark。

网友:
Youtube视频要如何下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0056-1-1.html

下载方法见6楼。

网友A:
大意约略是说,被镀物品当阴极(先用震动抛光机打磨除锈),找一块锌板当阳极,
水温约摄氏40度,加两汤匙的碳酸钠(纯碱),再加一点点醋中和一点(他说他手边没醋,所以用腌渍汁代替),
接上电池(注意正负),约300~400秒就完成了。

网友若有补充,欢迎指正

(原帖 正負極 寫錯,經網友指正,已修正,多謝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意约略是说,被镀物品当阳极(先用震动抛光机打磨除锈),找一块锌板当阴极,
水温约摄氏40度,加两汤匙的 ...

说反了吧,被镀的应该接负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被镀的应该接负极吧。

对不起,看错了,您是对的(原帖修正)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有机会试一试。另外请问下 为什么碱性液还有另外加一点酸中和呢?

网友(2017-01-13):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有机会试一试。另外请问下 为什么碱性液还有另外加一点酸中和呢? ...

调节PH,更容易镀附,不同金属PH也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有机会试一试。另外请问下 为什么碱性液还有另外加一点酸中和呢? ...

醋的成分乙酸,有可能是用来做缓冲剂的,正经电镀液里面的调料七八种的

网友:
学习一下,想电镀的东西很多呀,不过毒性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