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SMT服务,在设计阶段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6-10-25):
SMT服务有没有服务指南之类?
比如设计了一板PCB,里面有STM32(商城有),“可贴片的元器件列表”中的电阻、电容、LED等。这些原件是直接可贴吗(一起结算原件费用)?

在设计阶段需要将原件与“可贴片的元器件列表”编号对应吗?还是自动生成的EXcel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贴片的元器件列表”里面的器件,都是可以直接贴的!

”在设计阶段需要将原件与“可贴片的元器件列表” ...

需要贴片的原件全部使用官方封装,不贴片的多为接插件和晶振,插件电容等。
“AMS1117-3.3V”为注解里面值吧。

比如100k电阻,在Value里面写100k 即可?不需要列表中的型号?
比如一个绿色LED,除了选择0605封装外,还需要什么属性或什么关键字?

楼主:
比如电容也会有容量,耐压,电阻有阻值,精度。。软件通过什么属性自动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具体的型号写在BOM表里的注解列(Comment),比如:AMS1117-3.3

电阻,直接写阻值和封装即可,我 ...

了解,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具体的型号写在BOM表里的注解列(Comment),比如:AMS1117-3.3

电阻,直接写阻值和封装即可,我 ...

是不是整理一个压缩包?  里边包含需要的SMT所需要的资料:

例如封装库、元器件列表,基本使用和操作指导;

以及论坛里大家问的问题,定期整理成一个文档

楼主:
已经下单,感觉很强大。

1、所有需要焊接的元器件备注使用规范(电阻电容值书写规范),芯片型号明确,贴片原件尽量使用嘉立创封装
2、下PCB订单
3、下SMT订单(自动导入了BOM和坐标)确认原件是否解释正确或修改未解释到的原件
4、OK

使用过后觉得很简单。但对于第一次使用的人或没有SMT经验的人来说还是需要折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