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这个驱动器能持续走多少A电流?

楼主(2016-10-25):
计划用来驱动AGV小车底盘。

网友:
根据设计要求,实际测试下,不就行了

网友:
看结构持续10A没问题

楼主:
补充,mosfet内阻2毫欧,板子为四层。

网友:
这个电流传感器谁用过?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
几十A妥妥的,,,实际总比理论大,,,

网友A:
几十A妥妥的,实际总比理论大,前提是管子的参数得满足。黄色的座估计不超10A的样子。导热硅胶选择导热系数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A妥妥的,实际总比理论大,前提是管子的参数得满足。黄色的座估计不超10A的样子。导热硅胶选择导热系数 ...

黄色的座子,长时电流支持到30A,对插的头子长时电流支持到45A。

编辑原因,修正图片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A妥妥的,实际总比理论大,前提是管子的参数得满足。黄色的座估计不超10A的样子。导热硅胶选择导热系数 ...

这个是航模锂电池标准插头。。。飞行器航模都是几十A的放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黄色的座子,长时电流支持到30A,对插的头子长时电流支持到45A。

就是接触电阻有点大,大电流导致压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接触电阻有点大,大电流导致压降很大

图片的单位写错了。应该是0.5毫欧,对照第一张图就知道了。。

网友B:
看到图片上,有开窗哦,楼主自己加点焊锡,就更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图片上,有开窗哦,楼主自己加点焊锡,就更好啦

嗯。
不过自己上锡的话,清理起来难度又增加了。我感觉自己快洗板水中毒了。

网友C:
楼主,这款驱动器是自己设计的还是买的,有没有型号?

网友D:
请问有刹车功能吗?

网友E:
电流霍尔被磨掉了? ACS758

网友F:
还是1oZ的铜皮,非专业批量厂家做的板,保险也省掉了……

网友G:
可以在板子上加温度传感器

看到那个自举电容用0805,就浑身不自在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款驱动器是自己设计的还是买的,有没有型号?

自己设计,后面会在淘宝出售。

搜索型号  RMDS-40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霍尔被磨掉了? ACS758

光线和拍照角度问题。没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在板子上加温度传感器

看到那个自举电容用0805,就浑身不自在

温度传感器考虑过,但考虑到可以用限流检测时间来粗略估计温度,所以没加。

为毛0805不行?讲个理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1oZ的铜皮,非专业批量厂家做的板,保险也省掉了……

单层1oz铜皮,轻易可以烧掉。
开窗加锡后,效果比2oz好百倍。

并且这是个四层板,里面还有重复走线,所以PCB板功率耗散发热问题算是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刹车功能吗?

没有刹车电阻。

开环给0靠绕组刹车,闭环给0靠反转刹车。

大电机大惯量情况,仅限电池供电。

网友C:
期待产品开卖,到时提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产品开卖,到时提醒一下

11月6日左右 外壳到齐就可以开始发货了。

网友:
用于AGV上,是不是要考虑汽车用的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产品开卖,到时提醒一下

已经可以开卖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开卖了。

图片更新

网友H:
楼主散热器和外壳自己开模的吗?想搞几个自己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散热器和外壳自己开模的吗?想搞几个自己玩玩

平摊开模费后,外壳成本20元。
需要直接联系。www.robomodule.net

网友H:
引用 楼主:
平摊开模费后,外壳成本20元。
需要直接联系。www.robomodule.net

带不带散热器?有发票吗?有的话来几个,正好想做个无刷电机通用测试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带不带散热器?有发票吗?有的话来几个,正好想做个无刷电机通用测试平台 ...

一套,底座就是散热片,没有风扇,开发票内容只写驱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套,底座就是散热片,没有风扇,开发票内容只写驱动器。

可以,我来5套玩玩,这几天下单,你给我链接

网友(2017-04-20):
引用 楼主:
黄色的座子,长时电流支持到30A,对插的头子长时电流支持到45A。

这个黄色座子,我记得之前有人晒四轴,电机或者电池的插座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
你的产品就是用bldc做伺服器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