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51+WIFI 用手机发送字库

楼主(2016-10-26):
19264 没有字库,想做个动态字库,就是说字库放手机APP里,用显示什么发送什么,这个思路,给个建议呗!

手机APP----》WIFI模块或蓝牙模块-----》单片机----》液晶显示汉字

网友A:
单片机加字库,手机只要发码就行了,单片机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加字库,手机只要发码就行了,单片机查

我想手机直接发字库,单片机把接收的字存在EEPROM里,每次显示的字不会太多,需要动态显示的一些直接显示不保存

网友:
没有问题,WIFI对51单片机,也只是相当串口了,,,,,具体的发送,就定五个简单的协议。。。。。。速度就是要考虑的

网友:
怎么不直接发图片,想显示啥就显示啥

网友:
用得起192*64,加一片SPI flash应该也能接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