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怎么样新建一个自己的文件类型

楼主(2016-10-26):
我想新建一个类型的文件,只有我自己的软件才能打开,用VC的话应该怎么操作呢,在网上都找不到答案,只有坛子里问一下了。

网友:
MFC 新建文档视图类型的程序。或者MFC文件关联设置.

网友:
按自己的规则新建文件不就OK了吗?

网友A:
你自己规定一个格式读写文件,别的软件肯定不能识别,最好是二进制的文件,这样文本编辑器也识别不了。后缀名可随便定义,需要双击打开的话,需要在注册表里面关联后缀名和你的程序就行了,一般写注册表是在程序安装的时候写入的,因为关联的话需要固定的路径,绿色版肯定关联不了。

网友:
自己定规则,自己读写解析,要安全的话可以加密,

网友:
改注册表,关联你的文件后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规定一个格式读写文件,别的软件肯定不能识别,最好是二进制的文件,这样文本编辑器也识别不了。后缀 ...

绿色版照样关联,程序启动时检查一下注册表,不一致就自动纠正。

网友:
VC里用bin格式读写别用字符串格式读写,自己指定个后缀打开保存  ABC.xxoo,
磁盘浏览器里打开文件选择关联程序,文件图标就跟你软件对上了。

网友:
新建一个文件,后缀随便起,写的时候按自己的数据格式写,读的时候按自己的数据格式读!OK !

网友:
这个应该是注册表的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色版照样关联,程序启动时检查一下注册表,不一致就自动纠正。

Good,你更厉害!

网友:
楼主一些兄弟把问题都说清楚了。

网友:
以二进制形式打开,读写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自己的软件能打开呢,按自己的方式组织数据就行了。如果需要用户双击文件自动调用自己的程序打开的话需要注册表注册一下,而且定义一个私有的扩展名。

网友:
后缀名可以自己定义,里面写入你能识别的字符就行~

网友:
数据格式你自己定,这就是规则!

网友:
二进制读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