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4~20mA电路

楼主(2016-10-26):
图中仿真可以实现,但是实际搭出电路,输入电压高于1V左右时,输出电流采会得到相应的比例
比如:输入1V,输出10mA左右;输入2V,输出20mA左右;输入0.5V,输出1.2mA左右;
三极管NPN型号8050  PNP型号8550

网友:
>>但是实际搭出电路,输入电压高于1V左右时,输出电流采会得到相应的比例

低於1V的输出电流问题,是由於你忽略了运放 LM324 的共模输入电压上限做成的。可加入四个二极管来解决。看下图。

网友A:
2楼已经说明l了一半的问题,不过实际使用2个硅管串联的压降已经足够,另外要另外对地加一个偏置电阻,以方便输出电流很小的时候(0-20mA量程),二极管仍然处于正向导通的恒压区域。

另外对地的PWM输入,你这个运放这样用,必须另外给一个负电源,否则输入端的电压在较低时接近低电平,同样存在非线性失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楼已经说明l了一半的问题,不过实际使用2个硅管串联的压降已经足够,另外要另外对地加一个偏置电阻,以方 ...

问一下,在哪位置加偏置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在哪位置加偏置电阻呢

串联二极管最后的负极对地接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楼已经说明l了一半的问题,不过实际使用2个硅管串联的压降已经足够,另外要另外对地加一个偏置电阻,以方 ...

>>不过实际使用2个硅管串联的压降已经足够

LM324 文档不是清楚标示共模输入最高是 (+V -2V)吗? 2个硅管串联的压降足够2V吗?

网友:
实际测试,2个足够了,1个稍显不足。

网友:
工业标准信号电流为什么采用4-20mA
一般仪器仪表的信号电流都为4-20mA指最小电流为4mA,最大电流为20mA 。传输信号时候,要考虑到导线上也有电阻,如果用电压传输则会在导线的产生一定的压降,那接收端的信号就会产生一定的误差了,所以使用电流信号作为变送器的标准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实际使用2个硅管串联的压降已经足够

LM324 文档不是清楚标示共模输入最高是 (+V -2V)吗? 2个硅管 ...

刚刚手机回复的,实际运放没有那么娇气,2V只是个参数,并非实际值,很多普通运放在5V系统里都在使用,如果真的是2V的话,那么实际可用的中间区域只剩下2-3之间这1V的空间了,根本没有使用价值,而事实上,5V系统里普通运放也是很多在用的,而并非一定要轨至轨的运放。
所以我前面的回复说过,要给二极管加偏置,否则电流输出较小时,会进入非线性区。

网友:
当你不再依据元件手册来设计电路的时候,说明你已经是专家了。恭贺!

网友C:
>>很多普通运放在5V系统里都在使用,如果真的是2V的话,那么实际可用的中间区域只剩下2-3之间这1V的空间了

如果 LM324 真的是 "可用的中间区域只剩下2-3之间这1V的空间" 的话,就没人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普通运放在5V系统里都在使用,如果真的是2V的话,那么实际可用的中间区域只剩下2-3之间这1V的空间了

324有效输入范围是0到 电源-2v
5v供电可用于0-3v输入

网友A:
sorry ,对地的部分理解错了,为了通用,习惯上都会给它一个负电源了。反正成本也就1毛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rry ,对地的部分理解错了,为了通用,习惯上都会给它一个负电源了。反正成本也就1毛多。 ...

什么负电源1毛多?

网友D(2017-08-23):
引用 网友A:
sorry ,对地的部分理解错了,为了通用,习惯上都会给它一个负电源了。反正成本也就1毛多。 ...

请教大师,有空推荐一下,1毛多的负电源芯片是?
最近也是搭4-20电路。

网友:
如果有buck电源,整个负压就是1毛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师,有空推荐一下,1毛多的负电源芯片是?
最近也是搭4-20电路。

拿有方波输出的io外接一个bat54或两个二极管串联就可以了。再接到gnd上还可以产生负压。用beep输出引脚输出方波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师,有空推荐一下,1毛多的负电源芯片是?
最近也是搭4-20电路。

你可以参考17楼的那个图,其实就是2个电容,一个BAT54S或者BAV99,小电流应用效果差别不大的,电流大还是用BAT54S吧,毕竟是肖特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拿有方波输出的io外接一个bat54或两个二极管串联就可以了。再接到gnd上还可以产生负压。用beep输出引脚输 ...

你这个358的4脚,还是接的GND,没看到负电源啊。
PS:看明白了,但似乎你的电路还需要小小改造,才可以有负电源,上面那个二极管应该要有一个电容对地,而下面这个二极管直接对地,才对吧。这样子HVCC才会是一个小小的负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17楼的那个图,其实就是2个电容,一个BAT54S或者BAV99,小电流应用效果差别不大的,电流大还是 ...

很多人的4-20mA对精度要示不高,但实际上真正用于仪表里的,至少要千1吧,温漂要过关啊。
所以,想请教你,楼上这个电路,温漂性怎么样呢?其实4-20MA有好多种变种做法,但实际上温漂性好的电路,其实是不多的。
PS:我下午临时拿接插件搭了一个,目测还马虎吧,没做校正;但更关心,温漂性。

网友:
改天测试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358的4脚,还是接的GND,没看到负电源啊。
PS:看明白了,但似乎你的电路还需要小小改造,才可以有 ...

上面的是产生比原运放电压高3.3或5v(取决于mcu的供电电压)不到点的电压。然后再从beep脚串一个电容,电容另外一端接两个二极管。产生比系统gnd低的电压示意图:运放gnd[>电容[>系统的gnd。[>:表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