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给7.2V镍氢电池组充电的方案

楼主(2016-10-26):
需要找一个镍氢电池充电方案,要求如下:
1. 输入电压:5V
2. 充电电池为6节镍氢电池串联(7.2V)
3. 具备路径管理功能:当外部5V电源进来时,由外部5V电源给系统供电,同时给电池充电。当外部5V断开时,由电池给系统供电。
4. 电池可直接接地。

目前找到凌特的一颗LT1512,可以满足上述1、2、4点要求,但存在两个问题:1.价格太贵(最低4美元) 2. 没有电源路径管理功能。

网友:
这还需要方案,楼主真是菜鸟呀;

网友A:
用PIC12F1501单片机设计个呗

网友:
充电管理挺麻烦  NIMH电池用△V检测必须要MCU支持,做的高大上还需要做均压处理,不过电压低的话很好办

网友B:
5V给6节电池冲不了的,给6节电池充电至少要9V ,

网友:
boost + 电压监测芯片  路径的话可以用MOS+电压监测,还是很容易的

boost一大堆,xl、mps的,电压检测可以看torex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给6节电池冲不了的,给6节电池充电至少要9V ,

LZ是要升压功能的充电芯片吧。

网友:
要先升压

网友D:
楼主找CN3705吧,力创商城有,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IC12F1501单片机设计个呗

能不用单片机来做就不用单片机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要升压功能的充电芯片吧。

是的。就是要升压功能的充电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CN3705吧,力创商城有,便宜好用

这个是降压型的,输入电压范围是7.5V-28V,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应该考虑充电时单个充电,使用时串联使用.

网友:
楼主位的意思是芯片太贵了,但是后面的回复看,还不想用MCU,一个矛盾的主啊,挺难伺候的

其实按照楼上几位朋友的推荐,升压,用MCU管理,可以考虑12bitADC的,做这个应用,很轻松就搞定了,4道勒斯是用不完的,算算好,4软妹币可能差不多够了,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模块,还能用个TTL电平的串口给主机发送点诸如当前电池电压啥的。

6个电池串联,记得要做好均衡哦

网友:
这个只能用单片机来做,电路简单

网友:
随便找一个升压的boost,然后做个恒流源就ok了

网友(2019-03-15):
玩具遥控车很多都是6v,7.2v镍氢或者镍铬串联电池组,充电器很简易,有时候6v给配的7.2v充电器,也不停充。真不知道玩具公司有没有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