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容易击穿损坏,如何改善

楼主(2016-10-26):
如图,可控硅在控制马达正反转,可控硅容易损坏,如何改善?

网友:
余量留大一点,耐压电流都是。

网友A:
耐压选高点的,散热要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选高点的,散热要良好。

从电路上说,有没有不足的地方?有人说这个电路需要加RC电路, 但我看这电路不是有RC了吗?是不是RC参数不对? 加到800V 规格的是不是好些? 正常工作电流不超过0.3A !

网友B:
马达的参数写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的参数写一下吧。

220V 50W ,普通交流马达!

网友C:
你用可控硅控制正反向的电路中加有1·5uf的电容,在可控硅电路中加上一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D:
感性负载要用800V耐压的。阻性负载用600V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性负载要用800V耐压的。阻性负载用600V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算不算已经带了“RC” 保护电路?别人说这个不算是带“RC吸收电路” ,要求加上“RC吸收电路”,那要怎么加“RC吸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可控硅控制正反向的电路中加有1·5uf的电容,在可控硅电路中加上一个限流电阻吧。 ...

正反转中的电容是起动电容,如果串限流电阻,用什么规格的电阻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算不算已经带了“RC” 保护电路?别人说这个不算是带“RC吸收电路” ,要求加上“RC吸收电路”, ...

算RC了。

网友:
RC吸收 电容小了吧

网友E:
你把RC电路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把RC电路去掉试试。

这个是100PCS里有一个或者两个,也不是马上就坏,所以试试也不好试!

网友:
还有最好做成过零触发

网友:
看看洗衣机的电路板,你会发现有一个空心线圈的电感。没有这个东西就会经常坏可控硅。
因为正反转电机都是电容启动和运行的,如果两个可控硅受干扰误导通一下,几微法的电容通过两个可控硅放电,导致可控硅烧坏。解决办法是最好每个可控硅输出RC吸收后
再过空心线圈。

网友:
看看洗衣机怎么做的

网友:
穿电感应该可以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电机运行

网友F:
控制马达要用三象限的晶闸管,我给你推荐一个NXP的吧,BTA208X-1000C0    JLC有卖,RC电路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G:
只要没有这个空心线圈,百分百烧可控硅

网友(2020-06-03):
这个电感可用环形电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没有这个空心线圈,百分百烧可控硅

这个电感可用环形电感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控制马达要用三象限的晶闸管,我给你推荐一个NXP的吧,BTA208X-1000C0    JLC有卖,RC电路可以直接去掉。 ...

我就是用的BTA208X-1000C0控制120W交流电机正反转,也有被击穿的,大概千分之五的概率,电路和楼主位的一样,只是RC选的是47欧电阻和10nF/630V的CBB电容,而且还加了14D561K压敏电阻,也换过14D681K的,甚至有RC被烧掉的情况出现过,一直也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是用的BTA208X-1000C0控制120W交流电机正反转,也有被击穿的,大概千分之五的概率,电路和楼主位的一 ...

正反转之间要加足够的时间间隔,我实际控制800W的电机正反转,十几台设备工作了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2020-12-11):
可控硅回路里面串入限流电感,限制过高电流尖峰;调整RC吸收回路,加大R值;这种可控硅失效一般是DI/DT失效模式。

网友:
选耐压800的,我回流焊上控制风机的是这种电路,原装耐压800v,坏了换了个600的应急用了几天就坏,换800的用到现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