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个移动电源,请提意见

楼主(2016-10-26):
想利用现有闲物做个移动电源,欢迎批评,主要结构如下:
2-3节18650串联-->保护板-->3R33降压-->1A限流-->USB口输出(主要给手机挂瓶)
现主要对限流部分拿不准,大家看看下图是否可行,目标是900~1000mA限流,不需精确,器件少,发热少。或者这种情况根本不需要限流电路,手机可自动限流1A?

网友A:
3R33降压?那5V哪里来?限流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R33降压?那5V哪里来?限流不用考虑

18650串联作为3R33输入,输出为5V;加限流是担心手机充坏

网友B:
串联充电均衡不方便,并联升压不方便,不过主流方案还是升压吧

升压芯片一大把,充电芯片一大把,就不说啦

网友B:
另外3R33,楼主老了么

网友C:
真心不建议折腾,京东69元随便选

网友:
没有QC2.0  3.0差评

网友D:
不如买移动电源盒,自己做没有快充的移动电源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网友:
买个得了,现在的移动电源也就是卖个零件钱。

网友:
做快充的啊,没有用了快充一点都不想用普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买移动电源盒,自己做没有快充的移动电源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一直有个疑问,快充会不会减短电池寿命?就像同一顿饭,5分钟狼吞虎咽肯定不如细嚼半小时来的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充电均衡不方便,并联升压不方便,不过主流方案还是升压吧

升压芯片一大把,充电芯片一大把,就不说啦 ...

因为有若干拆机18650,也败过一些单锂充电板,所以打算做成开放式电池仓,充电座另外搞,也就几条线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3R33,楼主老了么

反正是吃灰,不如搞点东西发挥点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心不建议折腾,京东69元随便选

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有点不折腾不舒服斯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有个疑问,快充会不会减短电池寿命?就像同一顿饭,5分钟狼吞虎咽肯定不如细嚼半小时来的舒服 ...

锂电池低于0.5C充电基本上不用考虑寿命问题

高于0.6C一般电池都会影响寿命,电池本身也会发热

因为是DIY,我建议1C充,快才是王道

如果你非要考虑寿命我的建议是:

0.3C充电,也就是3个小时充满
限制充电电压到单节4.15V,可以极为明显的延长电池循环次数

网友:
移动电源电池升压可以用同步升压IC FP6276,最大输出电流可以到2A

网友E:
ETA9635  ETA9687   ETA9740  单芯锂电池管理、保护、升压、充电。非广告,我项目里用了,很不错

网友:
限流没什么用的,手机电源管理芯片会自己控制电流

网友:
你对手机电源管理都没搞清楚,就打算搞移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ETA9635  ETA9687   ETA9740  单芯锂电池管理、保护、升压、充电。非广告,我项目里用了,很不错 ...

MARK..................

网友:
1a,太小了吧。

网友F:
主要静态电流得小啊。串联的方案,一致性的问题不好弄。

网友:
3R33降压模块来的 不是电阻。买个成品套件就好,成品电路板也行的。限流不考虑了,手机会限流的,限流好处是短路保护。

网友G:
引用 网友E:
ETA9635  ETA9687   ETA9740  单芯锂电池管理、保护、升压、充电。非广告,我项目里用了,很不错 ...

ETA的芯片问题多多,很多人拿来做香水瓶移动电源,这个芯片非常不稳定,

下面为网友实测,普遍反映有问题:

测试了4个香水,经常放电到2.4V都不会截至,只能手工中断。  不是一两个电阻能够解决的问题,个人认为是芯片设计缺陷。  充电方面,大量用户统计,充电误差也过大,目前论坛数据统计充电截至电压4.1V-4.2V都有,精度远远低于国产充电IC平均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ETA的芯片问题多多,很多人拿来做香水瓶移动电源,这个芯片非常不稳定,

下面为网友实测,普遍反映有问 ...

香水电源几年前的产品了,替代型号有ETA9639、ETA9687等等

网友:
没有快充,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静态电流得小啊。串联的方案,一致性的问题不好弄。

会在电池输出线上串开关;充电使用另外的单锂充电板或外接平衡充接口

网友H:
来个DC-DC直接降到5.2V,然后一个SS14串在输出端就搞定了~~~限流基本是没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来个DC-DC直接降到5.2V,然后一个SS14串在输出端就搞定了~~~限流基本是没必要的!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