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国外的燃气轮机吊装事故,几秒钟损失650万美元。

楼主(2016-10-27):
看来是吊车的金属疲劳了,全部都报废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3NTg2NDEwMA==.html

网友:
还好没砸到人

网友:
太吓人了

网友:
都准备放好了,突然就掉下来了

网友:
没砸到人  就好哦

网友A:
那个东西砸坏了还能修好吗?

网友B:
曾经在内燃机厂实习时,看到加工那些发动机机箱,曲轴,蒸汽轮机!就想要是其中一个工序出现失误,这个零件就得报废,从头再来!

还是玩软件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内燃机厂实习时,看到加工那些发动机机箱,曲轴,蒸汽轮机!就想要是其中一个工序出现失误,这个零件就得 ...

  阿三蝈,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在他们的五金市场,连螺钉规格都找不奇,,,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曾经在内燃机厂实习时,看到加工那些发动机机箱,曲轴,蒸汽轮机!就想要是其中一个工序出现失误,这个零件就得 ...

我在这样的车间工作过。有很多钻孔攻牙上螺丝等都是手工操作。一个不小心y就把零件弄坏了。有时一个大零件或是一个机台,因一个螺丝拧断了或是个丝攻断在里面搞不出来,都会被主管骂个狗血淋头。

网友:
好像是电机联轴器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东西砸坏了还能修好吗?

当然可以修好。
配件和主体已经有隐患了,厂家不可能再去修复,一定是重新生产。
如果厂家隐瞒事故而修好卖出去,到时消息泄露出去、验收检测出内伤、甚至使用中损坏,厂家将信誉扫地、赔偿巨款,最后只能宣布破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这样的车间工作过。有很多钻孔攻牙上螺丝等都是手工操作。一个不小心y就把零件弄坏了。有时一个大零 ...

根据丝攻断的长度,可以通过钨钢钻头、尖凿子敲碎、电焊上螺丝、尖凿子敲打丝攻沟槽、电火花配合铜极等方法取出来或者破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丝攻断的长度,可以通过钨钢钻头、尖凿子敲碎、电焊上螺丝、尖凿子敲打丝攻沟槽、电火花配合铜极等方 ...

一般都是用冲针打。打不出来的话再采用其它办法。但无论是哪种办法,代价都不低。

网友:
这个损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