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写的上位机串口接收软件处理速度没有sscom32高,是什么...

楼主(2016-10-27):
如题,在接收处理8字节数据的时候频率高于100赫兹就出现丢包的情况,不知道是VB的问题还是电脑解算串口数据延迟的问题,sscom32出的就不错,好像能处理1K的频率吧,但是sscom32发送高于1K也发不了,这是什么原因?用C++或其他语言写的软件会好一点吗?

网友:
串口本来就是低速的。而且windows API也很难做到实时,包括界面的刷新等等之类的。

网友A:
没有问题吧,什么参数什么情况;
1KHZ是速率吗

网友:
电脑跟单片机不同。  电脑适合大批量,  没法跟单片机一样几十个US发零碎一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吧,什么参数什么情况;
1KHZ是速率吗

波特率115200,8字节数据长度,发送频率500赫兹,时间间隔就是2毫秒,上位机接收和显示软件是用VB写的。
这种情况会出现明显的丢包现象

网友:
哪个版本的VB?

网友:
VB用的是微软的MSCOMM.OCX,      性能差

你可以试下 换 PCommPro,  是DLL库来的

网友:
测试过了,SSCOM32完成不了

网友A:
windows中要用多媒体定时器才行,你怎么弄的

网友:
才4kbyte/s,电脑串口的处理速度肯定足够,接受丢包估计是VB程序响应慢和缓存不足。能否实现稳定500Hz的发射频率关键是程序的响应速度,固定2ms的间隔响应对于windows这种非实时系统估计需要有特殊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中要用多媒体定时器才行,你怎么弄的

多媒体也只能ms为单位,  楼主估计想跟单片机一样几十个us甚至几个us间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波特率115200,8字节数据长度,发送频率500赫兹,时间间隔就是2毫秒,上位机接收和显示软件是用VB写的。

以前我用 QT写一个的串口也是总丢包,当然 我是1MS 发送一次,一次是6byte。解决方案是:接收开一个大buffer,每隔一段时间处理一下。

后来另一个项目用了921600的波特率,也有丢包,FT232的驱动这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用 QT写一个的串口也是总丢包,当然 我是1MS 发送一次,一次是6byte。解决方案是:接收开一个大buf ...

921600的波特率你是用的什么处理器?CPL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媒体也只能ms为单位,  楼主估计想跟单片机一样几十个us甚至几个us间隔。。,。 ...

我用STM32F407做的测试,工作频率168M,数据包长度64byte,发送最短时间间隔是17ms,也不太好做到微秒级

网友:
估计是VB中处理方法不对,上位机串口只是接收的话,下位机1ms发8个字节也不会丢包,当然如果是通过判断两个字节数据间隔来分包的话,ms级的时间windows系统确实不好做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F407做的测试,工作频率168M,数据包长度64byte,发送最短时间间隔是17ms,也不太好做到微秒级 ...

现在单片机动不动就是CM4,有些TTL串口可以上M,  一次发送1,2个字节,不就是us间隔了。
电脑只能如你楼上13楼所说,隔一段时间攒一堆一块处理。

网友:
高波特率时,用232接口(三线共地)估计会有问题。改用422接口(差分),应该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系统调度时间问题,刚才楼上哪位说对了。

网友:
以前用VB6写串口程序,接收20次的固定数据,也是丢帧,后来干脆换VC,利用多线程进行串口接收就再没出现过

网友D:
我用vb.net  115200 bps, 发包频率 1K的貌似没出现问题。

网友:
串口本来就不太适合高速大量数据的场合

网友:
100Hz,如果丢包了,一定软件写的有问题

网友(2017-02-21):
引用 网友D:
我用vb.net  115200 bps, 发包频率 1K的貌似没出现问题。

请教下,是上位机主动发送1K吗还是下位机主动呢,若上位机主动的话,发包时间间隔要小于1ms,windows 系统下好操作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