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电工RS485保护器件请推荐几款

楼主(2016-10-27):
[求助]各位电工RS485保护器件请推荐几款,谢谢

网友A:
sm712      b3d090

网友:
金升阳隔离变送器

网友B:
2楼基础上在加 RL250-120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基础上在加 RL250-120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你这个比较好了,就是那个TBU器件不太好买,一般就换成自恢复保险丝了

网友(2016-12-01):
485电路,Mark一下。

网友C:
3.3K电阻太小,要选10K到47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3K电阻太小,要选10K到47K。

如果你是主机,不在乎一个网络里挂几个你的机器,那么为了在空闲状态更好的抗干扰,这俩电阻还应该更小一点,比如1K
如果你是预备别人挂很多个的从机,那就大点吧…
代价是如果实际只挂很少的机器,主机那里又没有强上下拉,抗干扰就很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主机,不在乎一个网络里挂几个你的机器,那么为了在空闲状态更好的抗干扰,这俩电阻还应该更小一 ...

很宝贵的经验分享,感谢,请问一下大侠,保护如果加贴片PTC的话,一般选多少ma 和 多少V 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很宝贵的经验分享,感谢,请问一下大侠,保护如果加贴片PTC的话,一般选多少ma 和 多少V 的呢。 ...

我自己用100mA/60V/1206封装的,
保险电流只要保证超过正常的值就行,越小越好。
485正常通讯电流无论如何也不会到100mA,但很小概率超过50mA是可能的。所以最小只能用1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用100mA/60V/1206封装的,
保险电流只要保证超过正常的值就行,越小越好。
485正常通讯电流无论如 ...

好滴,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485最低的合法负载电阻是2个120欧终端电阻=60欧;保险电阻自身的电阻大约增加几欧一个,但算上别的各种上下拉,又要减小一点,所以总的外部电阻最少还是60欧左右。
5V的收发器在重负载下,输出的差分电压最多是电源电压的一半,也就是2.5V左右。
这样最大电流就是50mA了,所以最小的可用保险必须是100mA

网友F:
一般485 只是做surge防护就可以了吧?我们产品就是加了一个THW0068KV,也没有加保险等其他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一般485 只是做surge防护就可以了吧?我们产品就是加了一个THW0068KV,也没有加保险等其他东西 ...

保险跟TVS配合起来主要是防止别人拿DC24V电源直接接过去
要相信一定有客户这么干的。。。
你只有TVS防护,没有自恢复保险,那么遇到DC24V电源就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712      b3d090

SM712遇到别人在AB两根线之间加24V电源的情况好像是不安全的
即使你加保险电阻都不安全。你算一下,这个时候会超过收发器芯片的差模电压限制。SM712这种情况下的钳位电压是7+12=17V,而收发器的差模电压限制是正负12V。
所以我一直用3个SMBJ6.0CA,两根线对地各一个,两根线之间还有一个。这样随便错接24V电源都能安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保险跟TVS配合起来主要是防止别人拿DC24V电源直接接过去
要相信一定有客户这么干的。。。
你 ...

24V DC算好了,220V交流直接捅的BC也不少。

网友:
mark!!我一般的做法是TVS管+PTC电阻+气体放电管,成本允许的话也会加金升阳的隔离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24V DC算好了,220V交流直接捅的BC也不少。

这种220V直接捅进去的还真不少,一片糊。

网友:
  铜钱落地,人头不保!=====那种把220V接进去的,啥也保不住啊

网友H:
如果是工业场合,为什么不考虑采用隔离式的RS485模块?
需要增加一路隔离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G:
24V DC算好了,220V交流直接捅的BC也不少。

请问220V你有什么小体积的可以防住的办法吗?
我找不到可以合理的装在我的板子上的这种方法。我只能防24V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工业场合,为什么不考虑采用隔离式的RS485模块?
需要增加一路隔离电源。 ...

隔离是隔离,保护是保护。这两者之间没关系啊。
你可以又隔离又保护,也可以只保护不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是隔离,保护是保护。这两者之间没关系啊。
你可以又隔离又保护,也可以只保护不隔离。。。 ...

我同意你的观点,一般我的做法是保护使用TVS和限流电阻,然后采用隔离式RS48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220V你有什么小体积的可以防住的办法吗?
我找不到可以合理的装在我的板子上的这种方法。我只能防24V ...

我是干脆就不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隔离是隔离,保护是保护。这两者之间没关系啊。
你可以又隔离又保护,也可以只保护不隔离。。。 ...

经验很宝贵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4-25):
宝贵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刚好要设计一个防雷,抗干扰的485电路。

网友I(2018-10-23):
不错学习了,不过现在都买的金升阳的485模块,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学习了,不过现在都买的金升阳的485模块,省事

请问,金升阳的485模块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
推荐,我也是用这个

网友(2019-01-23):
RS485保护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是主机,不在乎一个网络里挂几个你的机器,那么为了在空闲状态更好的抗干扰,这俩电阻还应该更小一 ...

你好  近期485这块也碰到些问题……  方便的话请指点一二      欢迎拍砖

现场实际情况:
1、主机1台,从机15台,全部采用3485
2、主机端上拉1K,下拉1k,加120欧,末端从机   加120欧,15台从机未加上拉和下拉
3、主机离最远端   距离870米

碰到的问题是:
  此时通电后,万用表测得A B 总线之间的电压差为0.43V,   这点不太正常
有好的   排查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你好  近期485这块也碰到些问题……  方便的话请指点一二      欢迎拍砖

现场实际情况:

你自己算一下,上下拉1K,终端120欧,分压值是多少

网友:
485最烦人的地方就是偏置电阻的配置,还有就是-0.2V~+0.2V这个地方,好在新的485芯片调整为-0.2V~-50m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算一下,上下拉1K,终端120欧,分压值是多少

就是实际电压和计算的差太多       才有此疑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