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测试,示波器测量差分信号波形发现应答位电平偏...

楼主(2016-10-27):
补充说明:测试环境,29个模块手牵手连接(用的是普通网线的一对双绞线接的CANH和CANL,另外模块供电24V,用的两根网线并联做电源线),线两端各接120欧电阻,通讯能够正常,只是测量波形时发现应答位电平偏高很多,模块少一点相对会低一点,仅当只有两个模块时应答位电平才和正常数据显性电平一制,不知道这个是怎么产生的,会不会影响到通讯或芯片寿命。
下图附示波器波形和模块总线接口部分原理图,CAN收发器用的TI的芯片

网友A:
我是这样猜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1)在接端接后,CANH/CANL之间的电阻为60欧姆,按照标准,在输出显性时,CANH=3.5V,CANL=2.5V。那么流经端接电阻的电流约为33mA(2V/60欧姆)左右。
(2)然而,SN65HVD105在输出显性时,CANH的电平并不是标准的3.5V,而是5V通过一个二极管降压得来的,二极管的压降由负载电流大小(就是流过端接电阻的电流)决定。
(3)在ACK Slot阶段,多个接收节点同时发送显性位,流经端接电阻的电流被多个节点平分了,二极管上的负载电流就小了,压降也小,
(4)二极管压降小了以后,CANH/CANL之间的电压差也增大了。

网友B:
看起来是多个模块同时发出应答信号,所以驱动能力强一点,不影响寿命。

网友:
不影响吧,你要设定通信协议,设定ID地址就好了,

网友A:
这是CANH的波形,还是CANL的波形?如果是CANH(或CANL)的波形,那么不通信时的电平应为2.5V左右。

网友C:
你嫌线路上的电容值小所以再加了两个电容吗? 为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ANH的波形,还是CANL的波形?如果是CANH(或CANL)的波形,那么不通信时的电平应为2.5V左右。 ...

这是CANH和CANL的差值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嫌线路上的电容值小所以再加了两个电容吗? 为毛啊!

不加电容波形会有很多过冲毛刺,怕影响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多个模块同时发出应答信号,所以驱动能力强一点,不影响寿命。

根据协议应答位确实是模块共同驱动的结果,但是不理解为什么电压差值就会变得这么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猜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1)在接端接后,CANH/CANL之间的电阻为60欧姆,按照标准,在输出显性时 ...

我觉得这个分析还是很合理的,按照这个推理,这个电压偏高的问题应该属于合理的范围,对芯片不会有什么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猜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1)在接端接后,CANH/CANL之间的电阻为60欧姆,按照标准,在输出显性时 ...

大牛,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分析还是很合理的,按照这个推理,这个电压偏高的问题应该属于合理的范围,对芯片不会有什么损 ...

如果把终端电阻的值增大,或删掉终端电阻,那么单个发送节点发送显性位时CANH/CANL的电平差与多个节点ACK响应时CANH/CANL电平差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肯定不会损坏芯片了。  规格书里面
给出的极限参数
Voltage range at any bus terminal (CANH, CANL, Vref)  MIN= –27V   MAX= 40V
推荐工作参数里面有
VI or VIC Voltage at any bus terminal (separately or common mode) –12 12 V

网友:
谢谢夸奖,并不是大牛,还没有用过CAN呢,只是凑巧刚好这两天在看CAN的资料

网友:
这段时间正在学习CAN电路,也有项目在使用,学习了。谢谢。

网友A(2017-07-05):
原因分析似乎被照搬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 ... 4ojXer0QAnltTs4E#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分析似乎被照搬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xMDI4NA==&mid=2650631024&idx=1&sn=93d2 ...

人家说了是原创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分析似乎被照搬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ODYxMDI4NA==&mid=2650631024&idx=1&sn=93d2 ...

支持搞他,这货有钱。可以联系下阿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