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 3KW单相并网逆变器

楼主(2016-10-27):
3KW单相并网逆变器
1、前级BOOST寻找MPPT最大功率点;
2、后级输出稳BUS电压;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支持楼主多发这类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多发这类仿真

其实我发了挺多的了,基本上做过的仿真都上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发了挺多的了,基本上做过的仿真都上传了

楼主是在实际项目中用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实际项目中用到的吧

是的,都是做过的一些项目

网友(2016-12-07):
我的电脑真是老了,跑这个仿真竟然用了5分钟才出结果

网友B:
收藏,lz有空时能不能写一点psim的教程和经验供学习。

网友C:
请教,这图里面的那些C Block都是楼主自己做的吗?有空时能不能写一点psim的教程和经验供学习?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图里面的那些C Block都是楼主自己做的吗?有空时能不能写一点psim的教程和经验供学习?非常感谢 ...

C block是软件里面有这个模块,你只要调用出来,将里面的代码修改成你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藏,lz有空时能不能写一点psim的教程和经验供学习。

你想了解哪方面的教程?

网友:
顺便马上要去看看楼主之前发过的帖子

网友D:
PSIM做控制类的系统仿真非常合适,仿真速度快,容易操作,加上C block这类的模块,用来搞数字控制完全的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IM做控制类的系统仿真非常合适,仿真速度快,容易操作,加上C block这类的模块,用来搞数字控制完全的神 ...

是的,用了PSIM之后立马就喜欢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了PSIM之后立马就喜欢上了

不同的仿真软件各有特色,大型的控制类仿真用PSIM非常合适,但电路细节的仿真PSIM就不擅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仿真软件各有特色,大型的控制类仿真用PSIM非常合适,但电路细节的仿真PSIM就不擅长了 ...

纯硬件电路细节的仿真PSIM也挺不错的,把时钟步调小就可以观看细节的波形,只不过很占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硬件电路细节的仿真PSIM也挺不错的,把时钟步调小就可以观看细节的波形,只不过很占内存 ...

psim的元器件模型本不是为了做电路细节真的,比如仿真功率管的开关过程,寄生振荡,psim是不适合的

网友(2017-08-04):
各位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仿真时报错,提示说找不到文件Stdlib.h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IM做控制类的系统仿真非常合适,仿真速度快,容易操作,加上C block这类的模块,用来搞数字控制完全的神 ...

这个仿真控制算法跟simulink比起来怎么样呢?
simulink可以很方便的搭建控制算法来仿真,也可以生成代码
感觉用这个软件的人挺少呢

楼主(2017-09-19):
引用 网友E:
正在学习。谢谢

多谢捧场

网友E:
能否提供入门级   书籍或教程。谢谢。 网上下载了PSIM软件,您的程序也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提供入门级   书籍或教程。谢谢。 网上下载了PSIM软件,您的程序也运行了。  ...

你可以参考附件文档学习,还有软件安装目录下面examples文件夹里面的例程学习学习

网友(2018-09-25):
楼主能否贴个软件下载链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