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嘉立创smt第三阶段,smt贴片在11月份将停机一周

楼主(2016-10-27):
嘉立创smt订购的7台机以经到港,28号也就是明天天到工厂
11月份将实施smt第三阶段,因为现阶段为3台机一条线,而新线涉及到是5台机一条线,及安装ic柜,为此SMT将停机一周,安装新线及新的器件!
第三阶段将支持700多种常规器件供大家选择,第三阶段是两条线共10台机同时生产,不排除开通小批量的服务,及支持BGA贴片服务留下了接口,在第三阶段将进行验证及相关测试!

网友:
支持小批量一个,如果小批量还能贴商城里的片子,我可以把焊电路板的人腾出来了。

网友:
强烈支持,赶紧画板去咯。

网友:
建议支持贴其他未在目录中,但是在商城销售的其他器件,可以适当收些费用。

网友:
热烈欢迎,大部分能支持了

网友:
开通小批量,直接让那些所谓桌面贴片机厂倒闭

网友:
这才是有用的创新啊

网友A:
还理解不上去,如何实现接小批量订单

原件数量种类可是多如牛毛,打样大家都能接受补焊部分器件,因为就算全部手工焊接样品也不算复杂,补焊就非常非常的现实。

但是小批量哪怕你少焊接一个元器件也是无法接受的!

网友:
什么时候上高难度的板子?  比如至少能做到 6-12层, 0.2过孔 3或3.5mil线宽线距。

网友:
期待服务更好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们算了10台机器多长时间能收回投资吗,还有小批量运输包装会很麻烦的。

网友B:
jlc的样板,不知道为何,特别容易掉铜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C:
11月份. 俺也要去 JLC 实习了.

网友:
昨天的单会延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jlc的样板,不知道为何,特别容易掉铜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铬铁温度太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jlc的样板,不知道为何,特别容易掉铜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同样,最近遇到,之前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月份. 俺也要去 JLC 实习了.

恭喜!!!

楼主:
欢迎叶子加入嘉立创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铬铁温度太低?

同一把烙铁啊

网友:
希望能继续提高贴片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最近遇到,之前没发现

是的,我最近一个月的样品和小批量都有发现,之前的也没有!!

楼主:
现在样板1.6用的是生益抖

网友F:
支持。
不知道第三期,加入哪些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持。
不知道第三期,加入哪些元件。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1494-1-1.html
一睹为快!基本定稿了的第三期嘉立创SMT物料清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理解不上去,如何实现接小批量订单

原件数量种类可是多如牛毛,打样大家都能接受补焊部分器件,因为就算 ...

在找不到靠谱的STM厂家之前,小批量补焊部分元件,我也可以接受了

网友G:
具体时间什么时候?下周要下两个smt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月份. 俺也要去 JLC 实习了.

恭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月份. 俺也要去 JLC 实习了.

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具体时间什么时候?下周要下两个smt单

下周不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还理解不上去,如何实现接小批量订单

原件数量种类可是多如牛毛,打样大家都能接受补焊部分器件,因为就算 ...

一般小批量最多几百块块板子,补焊下也不困难。
一般的板子不可能只有贴片的,接插件肯定是不好的,顺便补焊几个贴片也不困难。

网友:
接插件肯定是事后补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小批量最多几百块块板子,补焊下也不困难。
一般的板子不可能只有贴片的,接插件肯定是不好的,顺便 ...

最怕的就是很多芯片要补焊,那头就大了。小批量到时候应该会支持自己把立创没有的料快递过去,可以适当收取服务费

网友:
上海SMT这边起步费很高的,最便宜的也要1千,不知道质量如何,大部分都3k起。对于我们这种仪器公司来说,成本有点高,每次都像吃苍蝇:达不到最低消费,按最低消费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