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仿真 三相T型并网逆变器

楼主(2016-10-27):
三相T型并网逆变器
1、市电锁相锁频;
2、DQ变换;
3、SVPWM控制;

网友(2019-09-03):
请问C block是不是不能和目标板,如TI F28335中的模块同时使用?我希望通过C block在基于TI F28335的仿真中实现SVPWM控制,并最终直接生成代码使用。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用TI F28335中的三相PWM模块,C block正常工作。用了TI F28335中的三相PWM模块,C block输出就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