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FPGA的时钟输入问题

楼主(2016-10-27):
FPGA一个普通io(非gclk),这个io有一路时钟源sck输入,那么这个外部提供的时钟源可以放入敏感列表中吗?always@(posedge sck)类似于FPGA作为spi从机,接受主机来的clk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
一般可以,但是驱动的太多就要使用全局时钟。最好用全局时钟

网友:
其实,gclk好几个呢,给sck留下一个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