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BLDC那个的效率更高?

楼主(2016-10-28):
有一种说明说正弦波驱动的效率更高,但也有人说BLDC的效率更高。找了很久也没有一个实际的结果。有人能给一个结论不?

楼主:
今天做的测试,但感觉差别不大。
使用同一个驱动板,不同的程序。
BLDC-0.4是换相角为0.4,提前了一点。
BLDC-0.5是换相角为标准的。
FOC测试了两次,考虑到电机的发热的影响。
800转以前FOC为拖动方式。所以电流比较大。

网友:
FOC效率高

网友:
同样的电流,FOC扭矩会稍微高一点点
这不是关键,关键是FOC的噪音小很多

网友A:
理论上BLDC效率略高!

网友:
BLDC效率略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做的测试,但感觉差别不大。
使用同一个驱动板,不同的程序。
BLDC-0.4是换相角为0.4,提前了一点。

LZ这个图是由什么软件生成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这个跟转速有关吧,几百或者一两千转应是FOC效率更高,但是上万转的话,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C:
能来张以转速为X轴 效率为Y轴的曲线图?

网友:
对于速度频繁高低速变化且低速占多数应用的场合,用FOC  更合适

网友:
高速时,foc 和方波 效率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个图是由什么软件生成的?

EXCEL,手动测的。没有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来张以转速为X轴 效率为Y轴的曲线图?

没有测功机,测不了输出扭矩。测不出系统效率,现在只能通过使用相同负载的条件做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BLDC效率略高!

这个理论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FOC效率高。同样供电电压下,FOC低速扭力大,但最高速度比BLDC低
通常运行时FOC 3个线圈都有电流,BLDC只有2个线圈有电流,当然是电流大的出力大,相对应的同扭力下每相电流小,则电阻浪费的功率减少。再就是转矩波动,BLDC的要大,也导其它损耗增大。

网友C:
那你这个负载是什么样的?牛米

网友:
有没有经典的书籍,这两个东西大概知道,但总是没能完全理解

网友D:
FOC对比方波除了噪音有明显优势外,还有什么方面有明显优势呢?

效率的优势很不明显的,听说FOC控制性能比较好,有这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个负载是什么样的?牛米

另一个电机,把线圈用电阻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C对比方波除了噪音有明显优势外,还有什么方面有明显优势呢?

效率的优势很不明显的,听说FOC控制性能比较 ...

控制上应该有优势,FOC是每个控制周期都进行反馈控制,BLDC需要换相再进行控制。控制频度上差好多倍了。

网友:
效率差不多,关键不在效率。

网友:
同样的测功机同样电机测试,FOC效率会高一点。但是BLDC的电压利用率更高,最大转矩输出更高一点。

网友:
lz有没有BLDC控制的资料,打算用无刷

网友:
看电机反电动势特性,当方波特性是BLDC效率高,当正弦特性时FOC高

网友E:
跟电机有关系,驱动波形跟反电势波形越接近效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电机有关系,驱动波形跟反电势波形越接近效率越高

这个说法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就算有差别,我认为差别也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