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Z怎么用串口下载代码

楼主(2016-10-28):
第一次打算用飞思卡尔的KE02Z系列M0,请问KE02怎么用串口下载代码?是不是要先烧录支持的bootloader,但是bootloader在哪里找,然后用什么下载软件?谢谢

网友A:
一直用jlink。还真没用过串口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jlink。还真没用过串口下载

产品量产阶段很少会在电路板上留JTAG口占用空间,就是串口排针

网友:
可以烧好后再焊啊。

网友A:
再者说了,swd和串口比也就多一根电源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者说了,swd和串口比也就多一根电源线吧。

淘宝上卖的jlink都能支持吗

网友:
应该都支持。我用的几十块钱的。

网友:
自己做个转接,从简牛的排线转成4x2.54,或4x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