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内存之困!又见金土顿!!!高人能看出是假的么?

楼主(2016-10-28):
(图片)

楼主:
原来的海力土老是蓝屏,换成这金土顿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CPU和内存不同,内存的低电压版本,貌似不影响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要使用低电压的内存。你的金士顿是低电压等我,速度会慢一些。

莫大还是没能解决  “等我”  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找到新的方法了,不输“de”了,输“d”加空格就可以出来“的”了。 ...

的 用得最多的话,输入d应该优先出  的  字的。

网友:
lz怎么知道蓝屏是因为内存条

网友B:
怎么看电脑用的是低压版还是正常电压的内存,查机型好像查不出
我的THINKPAD T540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电脑用的是低压版还是正常电压的内存,查机型好像查不出
我的THINKPAD T540P ...

用aida64之类的软件查看内存,凡是DDR3为正常电压,DDR3L为低电压~~~

DDR3L可以当作DDR3用,反之不能~~

网友:
打开spd看时序就知道速度了,一般低电压的时序和高电压是一样的。其实大部分高电压的内存改一下spd也可以当做低电压的用。

楼主:
还是蓝屏了,看样子不是内存的问题,T420的本,加装了INTEL的SSD,用的WIN7 64位系统,莫大纯净版安装。

楼主:
以前没加装SSD的时候,蓝屏很少,现在加装这东东后,老是这个蓝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蓝屏了,看样子不是内存的问题,T420的本,加装了INTEL的SSD,用的WIN7 64位系统,莫大纯净版安装。

你没看到是驱动造成的问题吗

楼主:
向楼上的楼上表示赞赏!

楼主:
请再上一层的大师说下哪个驱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到是驱动造成的问题吗

请问是哪个驱动有问题?

楼主:
看看,哪个是假的?

网友:
wdf01000.sys 楼主没有看到?

网友:
老婆的X220前几天也是一样,买来时就是160G的SSD,频繁蓝屏。用上次网友给我那个软件做的启动WIN7PE,用里面的磁盘工具发现分区表有错误,修复后D盘内容都不见了,并且显示未格式化。格式化后重新用朋友给我的萝卜U盘安装了WIN7,OK了
怀疑有毒了
还好上面没有啥重要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