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遇到过AD软件不能保存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6-10-28):
我用的是AD16.1版本,在设计PCB的时候经常遇到不能保存的问题,比如修改了很多细节后,运行DRC检查,突然就跳出一个提示框"wait a moment..."之类的,我知道又出问题了,马上点击保存或者CTRL+S,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根本保存不了。
我发现在运行DRC的时候容易出问题,所以每次在运行前都要记得保存,还是有忘记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没有运行DRC,手动保存的时候也会提示不能保存,工作了半小时的成果都没了。

提示不能保存胡,手工保存,也不行,PCB后面还有显示有修改没有保存的标志。

1、有没有个稳定点的版本啊?稍微新一点的。AD6.9啊,AD9之类的就太老了。
2、能不能设置为每1分钟自动保存一次?

网友A:
有同事遇到过,后来设置为自动保存,最后重装软件

画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成果一下子全没了是不是很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事遇到过,后来设置为自动保存,最后重装软件

画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成果一下子全没了是不是很酸爽? ...

昨天今天遇到好几次了,那感觉太TM酸爽了,每次又得做重复的工作。
我设置了自动保存,然而,没有用。大家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今天遇到好几次了,那感觉太TM酸爽了,每次又得做重复的工作。
我设置了自动保存,然而,没有用。大 ...

建议你直接重装个好用的,别折腾了

网友B:
不能写入只读文件,文件是它自己生成的,怎么是只读的了,是不是权限或介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写入只读文件,文件是它自己生成的,怎么是只读的了,是不是权限或介质问题 ...

权限应该没问题,我是电脑管理员登录。这种情况经常发生,都是发生在打开的PCB文件,经过了一会修改之后。出现问题,关闭软件,再打开文件又一切正常,但是不知道过多久又会出现。

网友:
猛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多久保存一次;我发现我好像有强迫症,最多3-5分钟就会保存,有时画几条线就存一次

网友:
画几根线就保存一下,已经被这种肯惨了

网友:
对,勤保存

网友:
可以设置自动多长时间,保存一次,这样就不怕了,至少会降低风险

网友:
自动保存有时会有奇怪的问题,我关掉,画几根,顺手就保存下,ctrl+s,很快的

网友:
求推荐较新的稳定版本,15.1.16怎么样?

网友:
推荐使用AD13.3这个稳定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事遇到过,后来设置为自动保存,最后重装软件

画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成果一下子全没了是不是很酸爽? ...

我今早才新装的软件,现在又出先不能保存的问题,AD16.1.12.我要找其他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早才新装的软件,现在又出先不能保存的问题,AD16.1.12.我要找其他版本了。 ...

坑爹,我表示AD09已经够用了,很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