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N总线星型拓扑在节点数可变时如何选择终端电阻?

楼主(2016-10-28):
大家好,最近有一个项目中准备使用CAN总线来进行通信. 速率125k
系统除主控外,有1-16个节点可以接入或不接入(准备使用RJ11接口+双绞线), 主控端有16个插口.

这样的话 整体就是一个星型的结构.  按照目前找到的资料, CAN总线星型链接的时候应该在每个节点HL两线接 节点数*60R的电阻
但是如果接入节点数量不固定的话, 终端电阻应该怎么考虑比较好?

或者还有其它什么总线方案更加合适?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星型”
如果是真正的星型,还是等死比较好了
如果只是一对一集中通信,终端电阻由你的电缆阻抗值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星型”
如果是真正的星型,还是等死比较好了
如果只是一对一集中通信,终端电阻由你的电缆阻 ...

是真的星型...

网友B(2024-02-23):
无意挖坟,最近遇到跟楼主相同的问题,看楼主近一个月还在线,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
用HUB,星型不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意挖坟,最近遇到跟楼主相同的问题,看楼主近一个月还在线,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

尽量不要用星型连接,少量的分支问题不大(速率不快的情况)

网友C:
按照汽车上正常的设计,CAN分支长度不应该大于400mm。所以星形是肯定不合理的

网友D:
线不长的话只在主控端接60欧的电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汽车上正常的设计,CAN分支长度不应该大于400mm。所以星形是肯定不合理的

周立功这里支线挺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不长的话只在主控端接60欧的电阻即可

我觉得也是,如果没有信号质量问题(振铃等),线不长可能星型拓扑照样也能正常工作,只在主控端放置60Ω就行,电阻用于隐性电平切换。

网友:
can应用不能使用星形连接,can对分支长度要求很严格

网友:
星形总线将节点连接到集线器或交换器, 不是直接连接到其他节点

网友:
关注一下,can,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