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知道有哪家的开关电源输入电压兼容AC220和AC380V的?

楼主(2016-10-28):
最近做一个新项目,供电电源单相和三相不确定,所以想寻求坛友帮忙,推荐一下哪家的开关电源兼容AC220V和AC380V输入 ,DC24V输出@1A

网友:
没见过这种电源芯片。看楼下的了

网友:
之前找了好久,380V的都很少。

网友:
搞一个380V/220V的隔离变压器,然后把开关电源接在后面,Over......

网友:
金升阳的光伏电源能到1500VDC,可以自己在前端加整流后接入光伏电源。

网友A:
明纬的导轨电源也有很多可以输入三相的。

网友:
有点奇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纬的导轨电源也有很多可以输入三相的。

明伟的供货商已经询问过定没有  我这个既要220输入可以400V输入

网友B:
除了220V/380V通用,还有什么要求?我们给客户开发过一款,还是老外,后来客户那边产品不生产了,我们就没生产,资料可以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220V/380V通用,还有什么要求?我们给客户开发过一款,还是老外,后来客户那边产品不生产了,我们就没 ...

隔离耐压>3000V   输入电压AC185-450V   输出DC24V@1A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隔离耐压>3000V   输入电压AC185-450V   输出DC24V@1A

尺寸?资料可以给你,你自己生产

网友:
你需要一个自动稳压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资料可以给你,你自己生产

谢谢!不过还是想先找下有没有现成的电源模块 实在没有在考虑自己做

网友:
没有现成的,这东西特殊定制的,客户不要了就没生产

网友:
前面加个隔离变压器就行了,380或者220变220的变压器,这种东西好找的很。

网友:
没量就上变压吧。现成一大把

网友:
这个,可以去找智能电网方面的。

金升阳好像有57-450VAC输入的模块。

兼容220-380的,无非就是输入范围比较大而已嘛。

网友:
高压的功率一般都比较小,金升阳的也就3W左右,而且没有现货。

网友:
三相开关电源到处都有。

网友:
公司样品搞了几个金升阳的,据说120块

网友:
100-240v输入的 rs系列的电源+380转220的变压器。

网友:
明纬的 rs-35-24

网友:
搜电力电源,还是比较多的,金升阳应该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220V/380V通用,还有什么要求?我们给客户开发过一款,还是老外,后来客户那边产品不生产了,我们就没 ...

您那个开关电源的资料可以公开一下吗?
输入电压AC185-450V   输出DC24V@1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那个开关电源的资料可以公开一下吗?
输入电压AC185-450V   输出DC24V@1A

可以啊,这个是带三相错相断相检测,是用单片机完成的,并且输出错误信号

网友D:
去年也有这个需求,到电子城跑了一天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年也有这个需求,到电子城跑了一天也没找到。。。

我已经找到了 如果有需要可以发信息给我

网友:
变频器里的开关电源都是380V 的,抄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 如果有需要可以发信息给我

多谢,麻烦告知厂家和渠道。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这个是带三相错相断相检测,是用单片机完成的,并且输出错误信号

谢谢,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
哈哈,我手头有个更牛的,90到1000伏输入,24伏2A的,明天给你拍个照

手机传不上来,常州能动科技,输入是直流的

网友:
24W,电感不用太大,不用太大,只是MOS管的耐压比较高,至少900V,绕组绝缘要注意。

网友:
搞一个自耦变压器 220--380V的  你才24W。 体积不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 如果有需要可以发信息给我

楼主找到采购渠道吗?我正好要找380v的电源,能否将联系方式发信息过来?或者麻烦发个邮件到邮箱jutwell@jutwe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