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的丝印ISS谁知道是什么器件啊,SOT23封装的

楼主(2016-10-28):
就是下图中SOT23封装的器件:

那个I下面有个点,后面的SS右上角也有个点,后面一个0

网友A:
三极管  MOS管   线性稳压器  等等
图那么小  根本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  MOS管   线性稳压器  等等
图那么小  根本看不出来

所以我用文字描述了一下

楼主:
有点怀疑是这个,但是我搜了淘宝和百度,没发现BSS138前面有!的

网友B:
2SB0792 呢?顺便推荐一个丝印反查网站 www.smtmark.com

网友:
光靠丝印反差 有些芯片是查不到的
因为有些只标明了批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SB0792 呢?顺便推荐一个丝印反查网站 www.smtmark.com

是  smdmark.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B0792 呢?顺便推荐一个丝印反查网站 www.smtmark.com

我淘宝搜这个,居然没看见实物,我搜了datasheet,发现丝印手册上丝印只有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