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宽输入电压范围固定输出3.3V的LDO选型

楼主(2016-10-28):
现在有个项目,使用4节干电池供电,需要用到3.3V电压,电流在300mA以内,单节电池基本到0.9V左右没电,4节就是3.6V,求推荐宽输入电压范围的LDO,网上看到SPX3819,但是看不到固定输出3.3V时的最低输入电压,求推荐!

网友A:
你得找3.6-6v的超低压差的,但是很贵。所以对你的需求,buck-boost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B:
MIC5205-3.3YM5这款,电流150mA的,电压范围比较宽

网友C:
TPS79301 0.12V压降ULDO 不过电流是200mA,大概一块钱。

网友D:
理光的R1160N,输入是1.4到6v,200mA电流,自身消耗电流最小4.5uA,压差典型值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找3.6-6v的超低压差的,但是很贵。所以对你的需求,buck-boost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

DC/D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5205-3.3YM5这款,电流150mA的,电压范围比较宽

看了一下,输入电压范围倒是满足要求了,就是最大电流有点小,不大保险,还有类似的电流大点的推荐吗?或者大家用电池供电时,3.3V电压都怎么产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S79301 0.12V压降ULDO 不过电流是200mA,大概一块钱。

这个电流和压降都满足要求,就是最大输入电压有点小啊,4节5号电池串联起来就超过最大允许输出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光的R1160N,输入是1.4到6v,200mA电流,自身消耗电流最小4.5uA,压差典型值0.2v ...

其他都很合适,就是最大输入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
LT1962-3.3,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或者LT1763-3.3,这个最大输出500mA,宽输入电压范围:1.8V 至 20V,低压差电压:300mV

网友:
xc6201p33

xc62系列应该总有一款适合,无非是好不好买,价格如何

网友:
满电的时候1.5*4 有6V,快有一半的电浪费掉了。。。

网友E:
0.3V压差输出300mA,可以用国产的MD53U50或MD5350,都是SOT89封装,也有对应带使能端的SOT23-5封装,带U的功耗稍微大一些,但是响应速度快,不带U的功耗低,但是响应速度相当烧慢,看你自己取舍了。价格方面,批量都不到5毛的,最高耐压10V,电流500mA。足够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0.3V压差输出300mA,可以用国产的MD53U50或MD5350,都是SOT89封装,也有对应带使能端的SOT23-5封装,带U的 ...

多谢推荐,我下载资料看一下,应该满足要求了

网友F:
国产的南京微盟的ME6119,有SOT89和SOT23-5封装最高输入可以到18V,价格也便宜。或者合泰的HT7333应该也可以,封装为SOT89,就是价格贵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南京微盟的ME6119,有SOT89和SOT23-5封装最高输入可以到18V,价格也便宜。或者合泰的HT7333应该也可 ...

好的,多谢,我找下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