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开发板千兆网口通讯异常问题

楼主(2016-10-29):
imx6开发板通过千兆网口与工业相机通讯(千兆口),用长网线通讯正常(3米),
换成短网线通讯ping不通(二十厘米);
短网线是测试过好的,两个开发板直接用短网线连接千兆口 互ping是通的;

大家有遇到过么?千兆网通讯对线长有要求么?

网友:
用百兆网线试试通不通

楼主:
阻抗匹配的问题,修改匹配电阻后通讯正常

网友:
49.9欧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阻抗匹配的问题,修改匹配电阻后通讯正常

哪里的阻抗匹配?

楼主:
去掉 图中4个100Ω的电阻就好了,具体原因不了解(不是搞硬件的),哪位大神给解释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的阻抗匹配?

见6楼

网友B:
这个是官方的图?以太网不用在差分线上并端接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官方的图?以太网不用在差分线上并端接电阻吧

开发板厂家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