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3V转3.3V DCDC

楼主(2016-10-29):
寻找3V转3.3V的升压DC-DC
封装:SOT23-5
能够pin-pin替代ETA1019,价格比ETA1019便宜
附件是ETA1019的DS
有量.
如果有合适的型号,可以站内发消息给我,谢谢!!

网友A:
就0.3V,有这个必要升么?
升压之后的纹波还要想办法处理。。
想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场合。。

网友:
3.3V单片机不能直接用3V吗?

网友:
3V转4.几伏,然后再ldo到3.3V,太折腾

网友:
大概是用电池供电的吧

网友:
3.3伏供电的一般都能用3V吧,IO这点压差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并且锂电池电池在3V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电了,

网友B:
楼主如果是数字电源,完全没有必要在意这0.3的电压,如果是模拟使用,好像运放的电压一般都是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是数字电源,完全没有必要在意这0.3的电压,如果是模拟使用,好像运放的电压一般都是5V吧 ...

用于电池供电的产品,将两节干电池2.2-3.3V的电压稳定到3.3V

网友:
之前做无线鼠标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的,升压的dc-dc能把2v多的 干电池保证芯片工作

网友C:
TPS61260,不清楚是不是PIN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S61260,不清楚是不是PIN兼容

谢谢推荐
但是TPS61260跟ETA1019的封装不一样,PIN定义也不一样。

网友D:
你什么处理器,现在的处理器1点几V都能跑起来。廉价电源小日本的用的多,你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0.3V,有这个必要升么?
升压之后的纹波还要想办法处理。。
想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场合。。 ...

电池产品,电池只会在满电的时候才有3V以上,没有电的时候就2V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什么处理器,现在的处理器1点几V都能跑起来。廉价电源小日本的用的多,你瞧瞧

谢谢推荐。
这个表格绝大多数都是同类IC,但可惜没有一个是能够PIN-PIN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