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颖SH79F3283例程

楼主(2016-10-29):
求中颖SH79F3283例程,最好是LCD驱动方面的例程

网友:
这个驱动很简单吧,配置一下基本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TIM5定时器中断关闭了仿真还是进入TIM5的中断
//Timer5初始化
void InitTimer5(void)
{
        T5CON=0X00;//不分频
        TL5=0X00;        //周期64us
        TH5=252;
        T5CON|=0X01; //打开定时器5
        ET5=0;//不允许定时器5中断
}
//定时器5溢出中断
void Timer5Int(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BYTE U8_1mscnt=0;
        T5CON&=0x7f;
        U8_1mscnt++;
        if((U8_1mscnt&0x0f)==0)
        {
                fGlobal_1ms=1;
        }
}

楼主:
有哪位有例程吗?

网友:
中颖的停止定时,最好用TR5寄存器

楼主:
TR5好像不能直接位操作

楼主:
现在遇到一个情况:仿真时单片机不停的复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代码选项中确认已经关掉看门狗和掉电复位,且复位脚也为高电平,搞不懂

楼主:
有哪位可以给个例程参考一下?拜托了!

网友:
注意Bank1/Bank0选择  !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