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C220V指示电路

楼主(2016-10-29):
要求:有AC220V时,LEDB亮(红色亮),LEDA灭;没有ADC220V输入时;LEDA亮(亮绿色)LEDB灭。
我使用如下电路,出现当无AC220V输入时,LEDA亮(正常);但是当有AC220V时。两个灯都亮了。请问如何修改,谢谢!

网友:
你这是半波整流,光耦通断各占一半,亮灭亮灭。。。,所以两个LED都亮

网友:
2楼已说明原因。给你一个简单的设计。Rx 由 1M欧 至 10M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回复,明天试试看。

楼主:
你这个电路上限流电阻是共用的,但是我用的那个中大的LED灯。红色和翠绿色的限流不一样,不能用同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A:
1n4007 起啥作用?

网友B:
根据图片自己取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n4007 起啥作用?

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片自己取舍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但是用你的电路做测试,还是不行呀,两个灯都不亮。
因为光耦的限流电阻比较大,使光耦不是完全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但是用你的电路做测试,还是不行呀,两个灯都不亮。
因为光耦的限流电阻比较大,使光 ...

限流电阻用47k试试

网友:
3 楼电路的仿真结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上限流电阻是共用的,但是我用的那个中大的LED灯。红色和翠绿色的限流不一样,不能用同一个限流 ...

>>不能用同一个限流电阻。

那就要加上另一个 2N7000 来处理。看下图及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同一个限流电阻。

那就要加上另一个 2N7000 来处理。看下图及仿真。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买点元器件来测试一下。
再次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在我原来的原理图上,把光耦换成双向的TLP620GP;把限流电阻200K/0.5W换成60K/2W的
可以了,使用了一天,电阻上温度不高。
再次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