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速度只能跑到333m,从哪个方面入手解决?

楼主(2016-10-29):
板子是用的2个ddr3,使用的fly-by结构,线路做了等长,加工的时候没有做阻抗控制。板子用的4层,1.5v的宽度大概在3mm。本来设计可以跑533的,但是超过333就程序跑飞了?。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虾如何入手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flyby需要控制器支持write leveling

网友:
如果控制器不支持write leveling,还是用t吧

网友B:
看下眼图

网友C:
DDR3敢不做阻抗,也是高人啊,是不是为了省打样费

网友:
DDR3 要严格控制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yby需要控制器支持write leveling

控制器是zynq,支持w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DR3敢不做阻抗,也是高人啊,是不是为了省打样费

不是,做的时候没有想起这个事。而且我打样那家,目前做阻抗控制没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眼图

能指导下如何测眼图不?手里有一台4通道带dpo的示波器。带宽1g,网上搜了下,都没说出个所以然。主要是想了解用探头测哪个点,示波器需不需要如何设置这些。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指导下如何测眼图不?手里有一台4通道带dpo的示波器。带宽1g,网上搜了下,都没说出个所以然。主要是想 ...

我从来不做阻抗,没必要。而且在一个设计中DDR2也只做了+-100的超大等长,速度测试时发现过不了333MHz,但是跑300MHz是没有问题的,跟理论计算值相差不大。我一般是用笔去算眼。你需要发走线层的图,这样才能给你分析原因。我估计你的DQS没处理好,当然对于Z7来说,我怀疑它的延时是预定义的,你要把相关信号的延时算好,然后填进去才行。PS:我这边上次布的TK1,DDR3只能跑到800MHz(1600Mbps),最开始用1866有一小半过不了测试。最后查了半天,发现VTT的电容被布线工程师给扔一边去了,我们几个设计工程师都没有检查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不做阻抗,没必要。而且在一个设计中DDR2也只做了+-100的超大等长,速度测试时发现过不了333MHz, ...

Zynq的WL是标准实现,买的别人的DDR的IP。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指导下如何测眼图不?手里有一台4通道带dpo的示波器。带宽1g,网上搜了下,都没说出个所以然。主要是想 ...

用带眼图测试功能的示波器,差分探头测时钟做触发源,你的1G采样率太低,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带眼图测试功能的示波器,差分探头测时钟做触发源,你的1G采样率太低,够呛。 ...

1g是带宽哈,采样率5g的。

楼主:
经过试验,只能跑333MDDR3,最终跑到了533,原因是,vivado按照默认的zedboard的线路长度来生成的系统配置,经过修改后,只能跑333的DDR,现在已经跑到533了。

网友(2017-05-14):
楼主教下怎么用ISE验证DDR3的管脚呗

网友(2019-08-28):
阻抗都不做啊。